[电动] 拆一把龙韵12v单速电钻,扭矩脱扣不理想,拆解改造。

楼主(2020-04-14):
论坛看到有17元单速龙韵电钻,购入一把原想改装2401电批总成,收到拆机之后发现不行,此机力矩脱扣调节不太好,拆机改造齿圈挡块,改造之后效果明显。
拆出齿圈

和大牌子对比,磨出滚动槽

这样改造之后,脱扣力矩档位清晰,其他的便宜电钻可以同样改造。

网友A:
就突出的部位磨磨完事了?

网友:
没看懂怎么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突出的部位磨磨完事了?

原来想磨的更圆弧一点,上班抽空磨了磨试了试,磨头有点大了,只能磨成这样了,装上试了试还可以。

网友:
也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改造弹簧异曲同工。其实只把6个凸起的尖端磨平一些即可,与磨成凹槽的效果基本一样,反正钢珠与齿圈是点接触。有的品牌产品整圈端面都有凹槽,只是一种设计,从模具角度讲,平面和凹槽生产工艺差不多。

网友B:
堪比找找看,好费眼神呢

网友:
嗯,6个凸齿磨成凹型可以使对钢珠的作用点向球顶一点,更容易启动打滑使力矩调节更平滑有效,这种方法也能补救一根弹簧结构的一点缺陷,那种8根弹簧的结构去掉几个就可以方便的调节了。

网友:
龙韵用户表示扭矩调节感觉不明显,手握夹头测试

楼主:
有凹槽的更容易启动打滑,力矩测试往木头上钉自攻丝,比较直观,龙韵之类没有凹槽,启动打滑力矩太大,所以很多人说国产的力矩调节很乱,不好控制。

网友(2022-11-24):
引用 网友B:
堪比找找看,好费眼神呢

也一样没看出差别

网友:
改应该是弄弹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