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鱼国产二手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04-14):
为什么只能调到11档就卡住了,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池

网友:
洋二打个黑还有点玩的,国二想不出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一路货色要来干嘛

网友:
换挡就这一圈+一个铁片实现的
转一半不动那估计是这一圈塑料在那个档位磨损变形过不去,把铁片去掉试试能不能过去,要还转不动那就是弹簧那边的问题了。
不过这种东西玩二手有啥意思...新的单速双速也就二三十,虽说没包胶,但这种二手成色的东西有包胶还不如没包胶呢...

网友:
19块钱跟这个一样

网友A:
我还是好奇楼主到手花了多少?

网友:
数码之家旧论坛有很多这类充电钻拆解的贴子,翻一下对比结构就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好奇楼主到手花了多少?

十几块钱买来拆拆玩

网友:
拆掉主轴箱,看看档位是否能过一档继续减小,是的话主轴箱和电机转向180度再安装好就ok了,上家装错方向了。

网友:
闲鱼了三把小电钻,试机功能正常,请教调速开关正常输出电压是多少?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9454&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