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S2加长批头改撬棍用

楼主(2020-04-14):
最近迷小撬棍玩 最常用用处是开快递 某宝看的时候发现一款pb的电锤头 底部打了孔串了绳 创意挺好 可以挂着 刚好闲置一个15厘米长的s2一字批 没条件打孔 这要台钻 就用401胶水配上伞绳做了个 手感可以 长度硬度都够 好久没用上锈了 钢丝刷除了点 喷了排气管用剩下的铝喷剂 成品还行 个人挺满意 在做个成本也低 不到10块 硬度堪比dc53了

网友A:
开快递用小刀就行了,用这玩意没刀好用吧?况且挂在钥匙扣上也是个累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快递用小刀就行了,用这玩意没刀好用吧?况且挂在钥匙扣上也是个累赘 ...

我很贊同,万一坐到屁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贊同,万一坐到屁股上。。。

这画面。不敢想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贊同,万一坐到屁股上。。。

上学时,同宿舍一个同学,后腰上挂的钥匙上挂了把水果折刀。有次,刀开了90度,没小心就挂后腰了,一座下,扎屁股了。只听他叫了一声,一摸全是血。然后,然后,然后,他説了句“D的了,毁容了”。大家顿时从同情、心疼,变成了笑喷。

网友:
这改装的好像不大适用

网友:
看最后一个动作不像是拆快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贊同,万一坐到屁股上。。。

从此变成双孔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