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pm981的颗粒有什么主控支持吗K9CKGY8H5A

楼主(2020-04-14):
K9CKGY8H5A 百度查不到资料不知道什么主控支持呢,或者做成U盘有没有支持的主控

网友:
上颗粒图?有锁片吧?有锁可以扔了

网友:
刚刚出来的片子肯定要等一段时间了,我也有这个片子,981A的

网友:
2258h搞定,至于工具你有没有就难说了。。。。

网友A:
楼主,我也有相同颗粒,暂时无解!搞定了分享一下

K9CKGY8H5A

 K9CKGY8H5A

网友A:
楼主 ,我也有同样的颗粒,搞定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怎么不能评论啊!!!!我也有这种颗粒

网友B:
大神,看了你修复09-AA小米盒子的贴,请教一下你用什么把铜丝焊上的?我拆开那些贴片元件太小了看都看不清。
弄个热风枪加点松香吹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有相同颗粒,暂时无解!搞定了分享一下

这个OMG有锁不好搞,和LZ那个还不太一样,lz那个电路不用动,特殊工具就能搞定的

网友:
是这个ID 的片吗     EC,5C,98,BF,84,CC

网友C:
K9CKGY8S5A和K9CHGY8S5A只是容量的区别么? 如果是的话2256K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K9CKGY8S5A和K9CHGY8S5A只是容量的区别么? 如果是的话2256K支持

然而没那么简单,他这是三星V4 2256不用考虑了 58XT 58H可以 关键是要有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也有同样的颗粒,搞定了分享一下啊!

你这个是981 512G 2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981 512G 2片吧

是的啊,无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看了你修复09-AA小米盒子的贴,请教一下你用什么把铜丝焊上的?我拆开那些贴片元件太小了看都看不清 ...

我用的刀头烙铁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刀头烙铁焊的

你太了不起了

网友:
请问大神,如果找你帮我处理一下09AA小米盒子卡LOGO的情况,怎么收费?

网友(2020-12-04):
同样的,公版256,不认盘

网友E(2022-01-22):
PM981的颗粒是不是都是无解的?

网友(2022-03-05):
引用 网友E:
PM981的颗粒是不是都是无解的?

至少现在还无,点序的AS2258 可以开981A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