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重新改正)SM2246EN 主控板 MSATA接口 4贴4CE跳线改成功,给新手参考

楼主(2020-04-14):
之前图有个地方 搞错了  现在改过了,   重新  上传

网友(2021-08-03):
错误的地方是不是原先标着REC8的那处?如果是的话,这里的电阻阻值应该是多少?另外RCE8在哪里?

网友A(2022-01-11):
最右下的3个电阻最上面的那个没有必要装,这个位置不是配对的CE用的,旁边是个电容,前面的4个电阻应该是 1,3,5,7 CE?

楼主(2022-02-13):
引用 网友A:
最右下的3个电阻最上面的那个没有必要装,这个位置不是配对的CE用的,旁边是个电容,前面的4个电阻应该是 1 ...

我这样反正没问题,具体的我就不想研究了麻烦, 其他小伙伴可以查考这位大哥的,

网友:
CE跳线设成1.3.5.7吧

网友(2024-03-03):
ce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