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tten热风枪加热时,调节风力没有变化,请教

楼主(2020-04-14):
这是这个焊台,其它都能正常使用,就是改变风力时(中间那个旋转钮),风力没有变力。一直很大。没有小风力了。拆开看了看黑色电位器,有三个脚。用欧姆档量两边的,同时旋转钮。电阻没有变化。。。。。。请教,是不是中间这个破玩意坏了。问题是,根本就没用过几次啊。

网友A:
是量中间和任意一边,再旋转看变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量中间和任意一边,再旋转看变化不

哦。这样啊。那我再去量量试试。谢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那我再去量量试试。谢指导。

把中间和任意一边都量。如果没有变化,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坏了?

网友:
嗯,如果这个坏了,维修就简单了

楼主:
修好。确实这里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确实这里问题

怎样修好的?

楼主:
就是电位器坏了

楼主:
换完就好。买了一个好点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