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初步实现~蓝牙开启后备箱,我觉得所有车企应该配备这种功能

楼主(2020-04-14):
有这个想法起码4年了,去年开始设计,到现在硬件基本定型。

想法源于4年前,去海边把车钥匙锁在后备箱了(有的车确实有这个神奇的功能),平时也有锁过,取备用钥匙就解决了,
在远处玩可能只能暴力或者找开锁专业人士,所以那次花了400大洋。所以那时一定想个办法,就近很方便的就能解决问题。

再一次是去年,出门拿快递,就是那么寸,一阵风把防盗门给关上了,里面灶台上还开着火呢,火上房子的感觉一点不过分,
就是家里人送来钥匙时间都不够,后来让附近干活的装修工,拆了防盗网从窗户里爬进去,花200买两条烟感谢。

说这么多,就是这个东西太有必要!!!
后备箱放两把钥匙:车备用钥匙和家门钥匙,只要有手机,借个手机都行,下载个app或者微信小程序就能开锁,你懂得。

我都觉得车企应该把这个功能作为标配。

好了开始上图。

控制器构成:

拆开后备箱衬垫:

看到开锁电机,并取下接头:

接电路测试:

测试车钥匙和蓝牙都开启正常(连杆顶出):

找个方便的地方安装:

缠好绝缘胶带(电气安全很重要):

固定好控制器及走线:

把电源线引到后备箱,完成:

后记:车落锁以后,用手机蓝牙搜索到控制器,用通用蓝牙app输入密码可开启后备箱,只是汽车报警。

关于功耗:有两种版本,一种蓝牙待机4uA,硬件比较复杂,另外一种待机7uA,已经够用了。

关于电源:
能接到汽车电瓶应该是最方便的,只要电瓶有电就可以用,改改程序应该可以做日常开后备箱。
我不想拉线,目前用锂电池进行测试,还没到盛夏,后备箱温度应该不成问题,稍后改为蓄电池供电,或做个夏日后备箱温度评估。

关于小程序:
简单的输入密码开启已经测试通过,不过这个设备功能比较多,仍需要添加。

网友A:
有个功能叫指纹解锁,,,,没准以后会是标配。

网友:
用8266做一个,应该也不错。

网友:
一看电机和插头就是奥迪

网友:
100MB一下子封顶了

网友:
无钥匙进入,启动,控制系统是不会锁的

网友B:
无钥匙的话,你放后备箱,车内.都无法锁车.会报警提示

网友C:
很多车钥匙上有开后备箱的按键,遥控器按一下后备箱就开了,不知道按装蓝牙打开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车钥匙上有开后备箱的按键,遥控器按一下后备箱就开了,不知道按装蓝牙打开的意义在哪里 ...

就是这个后备箱开锁键闹的鬼
开是开了  但是钥匙在后备箱没拿出来的话 锁上后备箱后你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车钥匙上有开后备箱的按键,遥控器按一下后备箱就开了,不知道按装蓝牙打开的意义在哪里 ...

大众的一些车型就这么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钥匙的话,你放后备箱,车内.都无法锁车.会报警提示

初衷是应急,出游前连上电源,后备箱放一把备用钥匙,万一遥控钥匙丢了也能开车回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功能叫指纹解锁,,,,没准以后会是标配。

将来肯定会出现更好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车钥匙上有开后备箱的按键,遥控器按一下后备箱就开了,不知道按装蓝牙打开的意义在哪里 ...

给你编个剧情:
下个楼。。。
恰好想开车门拿点东西。。。
恰好没带车钥匙。。。
恰好手机也没带。。。
恰好遇到邻家美女!!!
借她手机开个车门。。。

网友:
大师做的不错!

网友E:
本田的车也是这个尿性,曾经花300块打开后备箱取出被锁里面的钥匙。
佩服开锁那帮人的奇思妙想!那么简单的方法我们都没有想到

网友F:
确实很佩服如此改动的坛友,就是看不懂蓝牙用途在哪里,我本以为是直接用APP开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很佩服如此改动的坛友,就是看不懂蓝牙用途在哪里,我本以为是直接用APP开锁呢 ...

你可能以为这是类似安吉星那种远程操控了。那需要GSM等物联网模块,没手机信号的地方还用不了。

做这个应用没有比蓝牙更合适的了,低功耗,普适各种手机,近车开锁。
现在小程序很方便,弄个二维码贴车窗上,任何手机可扫码打开小程序,比下载安装app要便捷。
二维码还没做,不知道有什么限制。现在只简单弄了个小程序,凭密码开锁。
密码可自己管理,自己记住就行了,不用担心泄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后备箱开锁键闹的鬼
开是开了  但是钥匙在后备箱没拿出来的话 锁上后备箱后你咋办? ...

我车是锁不了的,有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功能叫指纹解锁,,,,没准以后会是标配。

无钥匙进入的,有些还带密码!福特有些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田的车也是这个尿性,曾经花300块打开后备箱取出被锁里面的钥匙。
佩服开锁那帮人的奇思妙想!那么简单的 ...

你这个应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