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个铝壳的300W的电源,拆开看看构造!

楼主(2020-04-14):
捡到个铝壳的300W的电源,拆开看看构造!

看铝壳挺好,拆开看看 。。。

用料比较纤细 。

保险熔断了,看来 功率管不保。

压敏、安规,EMI都有,就是小 ,

这大电容好大。

输出电容,电感

变压器不大

风扇还算大 。

都是废品的料,拆件算了
谢谢欣赏。

网友:
估计是LED路灯上用的电源驱动

网友:
保险炸了,电源管可能短路了,电感上的线有细,高压电容是假黑金刚!芯片是3842吗?

网友:
壳子比板子好多了

网友:
这电源适合给车机供电。

网友:
换我又得修上,

网友:
挺寨的不怎么样~

网友:
电源太垃圾,盒子倒是不错。。。。。。

网友:
山寨品,看看就好。

网友:
这个300W是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