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刚到优惠购鑫超越50W IP66 COB投光灯,翻车啦

楼主(2020-04-14):
刚收到包裹拿手里轻飘飘,感觉就不好了,还标称50W强光,打开更是失望到顶,阻容降压,最可恶的是LED直接热熔胶粘到铁背板上,实测才不到14W,各位拆友,给个建议,果断退货吗?696856[/attachimg

网友:
我觉得建议退款,灯珠的芯片发光都不均匀。我的COB手电也是在光盘下看,发现里面的发光点也是不均匀,几个月后亮的发光点金线烧断熄灭两三颗,都不考虑布线的匀流问题。

网友:
能退尽量退

网友:
退款不退货

网友A:
看看灯珠里面有多少个点,一般一个点1W。看样子差不多够50W,只是驱动没让它满功率运行,毕竟发热量大,不过这个质量,我看还是退货吧,现在的COB好像跟集成灯珠有误解啊,还是我理解不到位,COB不是面光源么?是不应该看到一个一个亮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灯珠里面有多少个点,一般一个点1W。看样子差不多够50W,只是驱动没让它满功率运行,毕竟发热量大,不 ...

你这个是误解,LED灯珠不是只有1W的,有0.2,0.5,甚至0.02的都有! 虽然COB是面光源,也是一个一个的灯珠集成再一起的!

网友:
关键是价格,优惠价买的凑合用,正价买的赶紧退。

网友:
优惠购买些品牌货还凑合,比如飞利浦,雷士之类,可能会虚标但是寿命是正常的。小牌子的基本上都是翻车。只值那么多。

楼主:
已经联系客服,收货后返全款

网友:
跟价格成正比。。

网友:
LED坑太多了,慎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