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个775电机,想做个小台锯

楼主(2020-04-14):
这个捡回来很久了,貌似个隔膜泵,接上水管不出水,拆开也没发啥情况,看到电机是775的,转速才3000转,不知道做台锯的转速够不够?

网友A:
太慢了,应该不够

网友:
用24V,加个pwm调速,自己随意调速,完全没得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慢了,应该不够

3000转已经很快了。。。。我工地上用的220V电锯,一般在1800转左右。

网友C:
看样子拆的电动农药机对吧

网友:
3000转/分,50转/秒,确实很快了。

网友:
够了,不够可以加压

网友D:
可调电源也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0转已经很快了。。。。我工地上用的220V电锯,一般在1800转左右。

人家片子大,线速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也是亮点

收废品便宜那里捡回来的,里面坏了一块7915稳压块,修好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拆的电动农药机对吧

眼神不错,好像还真是的

网友:
转速够了 关键是扭矩够呛 再加同步轮减速增扭恐怕转速就不行了

网友:
775电机空载10000转以上的电机做台锯比较合理,3000转的无法用同步轮减速增大扭矩,100mm锯片切5mm木板便容易卡死

网友:
泵没反应应该是里面那个上下动的塑料框磨坏了,我也捡到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弄个调速

网友E:
转速差不多,功率不行,木工圆锯功率150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差不多,功率不行,木工圆锯功率1500w以上

切割PCB,或者小的塑料

网友:
切PCB或塑料片的话这转速够了,也不用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