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台灯改镇流器,终于足瓦输出了

楼主(2020-04-14):
台灯原配的镇流器功率因数只有0.55,有功功率也只有13w,购入欧司朗QT-M镇流器改造一下

由于体积关系只能外置了,将原有串联在2组灯丝中的高压电容去掉,增加一组接线

改造后完美18W输出,使用的是飞利浦的18W H管荧光灯,这下更说明所谓的NEC牌子的27W荧光灯管是虚标的了,不过同样30多的灯管,NEC的略高1W

网友A:
改装后亮度是不是更亮?良亮有卖LED灯管代换这种节能灯管,我准备买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后亮度是不是更亮?良亮有卖LED灯管代换这种节能灯管,我准备买来换

还是觉得荧光灯好,所以只是换了镇流器,本来18W的灯只有13W的有功功率,现在18W了,亮度肯定有提升的

当然换LED比较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