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电蚊拍改18650方案

楼主(2020-04-14):
求助电蚊拍改18650方案

4056带保护充电板,电池是加电池盒还是直接焊?

网友:
我改过,直接焊

网友:
直接焊啊,本来空间就不大,再弄个盒子

网友:
直接焊接吧,大部分都阻容降压,70mA左右横流,自己计算充电时间就行了

网友:
我都是只焊一个电池,加个5.5*2.1口充电

网友:
绕开阻容部分,电池用4056充电

网友A:
我也把电蚊拍改18650电池供电。加个4056充放电一体小板,输入手机充电器充电。输出到原来电池焊接好。很简单的。板子直接压住,充电指示灯也清晰可见。

网友B:
用一块4.2V锂电池充电板输出端接到阻容降压输出端,阻容降压有关元件拆掉。4.2V锂电池充电板输入端接个插口充电用,4.2V锂电池充电板上两个发光二极管接到电蚊拍原先的指示灯上,就行啦!

楼主:
普通烙铁没问题吧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电池直接替换,加安卓口的4056充电即可.
改了四五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块4.2V锂电池充电板输出端接到阻容降压输出端,阻容降压有关元件拆掉。4.2V锂电池充电板输入端接个插口 ...

这个电蚊拍有4V接口,也有220V接口,我直接4v接18650电池,然后加4056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把电蚊拍改18650电池供电。加个4056充放电一体小板,输入手机充电器充电。输出到原来电池焊接好。很简 ...

鼎能这个不是本来就是1865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