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鱼翅充电器+20200401

楼主(2020-04-14):
20200401 周三 阴天
    早8点半来,到门市已经9点,一上午无活,按了个喜马拉雅听郭德纲相声,打发时间,

    一上午昏昏欲睡,11点,门响,进来一位,穿脏兮兮的迷彩,一看就是工地上来的,

    拿来俩壶,一个奥运座的,咕嘟茶的小壶,一个标准三环座的,我要拆小壶,他说这个坏了,加热圈坏了,

    我一听,说那还有咒念啊?他说拆开看了烧了一半?

    我拿个坏壶的底部让他确认,他说确实是那玩意坏了,那我还拆啥啊,让他去买个新壶去吧。

    又拆另一个,经过拆开比划,加热圈没事,耦合器坏了,换上新的耦合器, 完成,什么问题都没有,

    好着呢,这边微信转账15¥,送走,前后几分钟的事。2020年4月1日11:19:21

    大概11点半,或者再晚一点。门一响,进来个老太太,猪血紫的起毛毛的老年装,满头华发,

    用上全身重量,踩着门槛,身体呈30°∠,死命的往外扽门子,

    我赶紧过去夺门子,我了个天,真弄碎了玻璃都算没关系,真让玻璃把她给开了刀,我赔不起啊。

    开门让她进来,这位修个大点的充电器,羽驰的应该是大电瓶的,至少35-45之间的,

    一说话,知道了,就是这附近几家的,不是第五户就是第六户,

    这两家的老头都喜欢开电三轮到处溜达,一般第五户是老头喜欢出来找我,因为可以名酒系列,

    人家他们家老太太还是比较厚道,最起码修完得问问给多少钱,

    那老头不拿自己当(外)人,越有钱越抠门,基本上很少问钱的事。达到目的做你去。

    最主要的是,第五户是卷帘门,没有门框,所以他们家的门随便拉,里外开都行,如果是其他几家,那就有点缺心眼了。

    这充电器我一插不过电,心说不好。 但是,好歹人家拿来了,咱得看看啊,

     于是,拆开4个人字螺丝,取下盖子,一看板子上真没明显坏的东西,白板子,比较喜欢,顺眼。做工不错:有诗为证:

    阻焊刷得绿,颗颗龙牙星,散热片不小,变不轻。

    无共模之乱眼,无安规之劳(什子)型,四个粗二极,颗颗充壮丁。何陋之有?

    虽然是不过电,但是,电容上存着少许电,还不是一直维持,而是随时间渐渐降低,

    这说明什么,还是有放电通道的,根据经验,一般大电容存电,说明整流桥,保险管都正常,才能充电,

    这时候,很可能是启动电阻坏了,但是这种缓降的情况,说明有放电回路,

    也就是说,很可能是驱动芯片挂了,或者mos的回路里有损坏,如变压器主绕组,或者S取样电阻,

    于是,挨个检测,还不错,MOS没事,测到0.1欧的取样电阻的时候,发现问题,这玩意断了,

    拆下一看,真的,从下面炸开了,这种情况太少见了,

    再检查3842,发现7脚对地已经击穿,3842也完了。问题找到了,下面就好说了。

    正在拆电阻的时候,老太太问,还要换件啊?我说,现在是这俩件坏了。

    她问,换这件多少钱?我说,现在主要是刚刚发现坏了俩件,不排除还可能有别的问题,只能换上去试试,

    如果只坏这俩件,您给20就行了(打出点富裕吧,万一换上去,一下子炸了,能不能拿到钱还不一定呢。

    再说,这么大的充电器,核心部件坏,20不多),老太太倒是没说贵贱,说回去给拿钱去,

    我的意思是你在这看我修完了,证明没事了再说,她倒是放心,说反正这么近,一会就回来了,说完,她走了。

    我这边正好趁机照几张照片,然后换上3842,再换上0.1的电阻,接上保护工装试机,OK,沉了一下灯亮了,没问题,

    又接俩灯泡测试只需要短路一下BT151有了输出再断开也没事了,能维持导通,

    2个灯泡可以让它转灯,没问题的,修复成功,装上,等到12点半老太太也不来,我该走人就走人。

    中午,我前天买的24块多5斤的虾片又到了。还不错。5斤高高的。

    下午来了,改一老头来,拿着20块钱找我来,应该是某天早上开门的时候,问我修手机的那老头,

    他在路边卖菜好像,我正在摆摊,应该他跟老太太是一家的,果然,进来就问,充电器修上了?给我送钱来的,问我够不够,

    我说够了,正好咱当面拆开看,好能给你再试一下,

    他说这玩意,风轮不转了,热的厉害,你给看过没有?

    我心里一愣,还真没注意,好像真不转,于是,拆开看,

    他突然又走了,我拆开一看,风扇真的坏了,从轴扎入扇叶的那里断开的,这质量也太差劲了吧,

    这种厚风扇,咱没有,何况就算有,也不便宜,实在不想再给他增加负担了,做小买卖的不容易啊,风吹日晒的,

    于是,试着将轴怼回去,将断茬对证,然后用手怼着点劲,避免被旁边磁环吸走轴,

    这边单手拧开胶瓶盖,在扇叶这边中间点上一点胶水,然后死顶着,

    几十秒后,果真粘住了,好!没事了,装回去,一切正常,

    正要扣盖,老头来了,给他测试一下,都正常,老头高兴坏了,这玩意买个新的一百多呢,省了一百多。

    我告诉他一声别摔别碰的,在意点,他高高兴兴的走了。

    开门,下午又没事干,录了几段视频发出去,还按照快手上一位哥们发的视频,仿造了个声控LED灯,

    进行了电路修正和灵敏度提升,很完美。18点多了。

    中午临走,牛嫂喊我,问那电锅(阿迪锅)还能改成直接给电的不,看来,是牛也觉得修不起了,或者人家不给他修,

    我说,这个我担心改不了,电路太复杂,不是你想的通上电就行,胡改担心出事。给推了。

    18.30电焊小伙回来,送了个烂的evd翻盖的那种带7寸屏的,都烂了,

    倒是屏还能亮背光,屏的小板乱七八糟了,本以为机器本身没事,还能当个DVD用,

    结果电池漏水,腐蚀了一片,正反面都完了,虽然做工不错,但是,我回天乏力啊,

    拆了些螺丝,明天进行火化得了,没保留的必要了。2020年4月1日18:50:16

网友A:
又混了一天,挣了35,不错不错

网友B:
用bt151防反接的充电器,输出端串两个灯泡短路一下就可以有输出了?

网友C:
打出点富裕吧,万一换上去,一下子炸了,能不能拿到钱还不一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混了一天,挣了35,不错不错

这是头一天,好歹有活,算是开门红吧,紧接着就黑了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t151防反接的充电器,输出端串两个灯泡短路一下就可以有输出了?

那不行,需要对一个电容进行充电,模拟电池,碰对了就有输出了,这时候再接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出点富裕吧,万一换上去,一下子炸了,能不能拿到钱还不一定呢。

...

有富余啊,标准件

楼主:
不会吧?都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行,需要对一个电容进行充电,模拟电池,碰对了就有输出了,这时候再接灯才行, ...

懂了,谢谢指导

网友D:
衡水家维改行当作家吧!肯定比家维牛B

网友E:
我是来看故事的

网友:
好湿好湿 学没白上

网友:
楼主写的一手好作文 好评

网友:
同意:改行当作家吧!肯定比家维牛B

网友:
你发的视频传哪了,粉丝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了,谢谢指导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衡水家维改行当作家吧!肯定比家维牛B

哈哈哈哈哈哈,怎么都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来看故事的

第一天,应该对得起各位看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