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人用淘宝的dcdc降压恒流恒压模块做锂电池充电器的

楼主(2020-04-14):
感觉4056之类的太热了,摸上去半秒钟烫死。估计温度上百了。。。
而且我想用dcdc模块设定到3.92v截止,大幅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不知道dcdc模块的纹波对电池是否有影响

网友:
我就是这么用的,带恒流的最好

楼主:
淘宝5A恒流恒压模块也就3块多钱

网友A:
不超压的话纹波没有影响的,而且DC模块的纹波都不大的,主要是频率高,滤波效果好的

网友B:
哪有热,900多ma也只温热,太热可以把前级供电降低一点,

网友C:
4056根本不烫啊。。。裸板充电2A也微热。你买到山货了吧。各种牌子芯片用了几十片都没遇到发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超压的话纹波没有影响的,而且DC模块的纹波都不大的,主要是频率高,滤波效果好的 ...

不是一般线性芯片纹波要小于dcdc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根本不烫啊。。。裸板充电2A也微热。你买到山货了吧。各种牌子芯片用了几十片都没遇到发烫的。 ...

可能正是山寨货,500ma以上手指头压上去不能坚持超过0.5秒,烫死人。电池充到4v以上温度才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热,900多ma也只温热,太热可以把前级供电降低一点,

用的是普通的手机5v2A充电头,输出电压5.1左右

网友:
5A恒流恒压模块充电还可以

网友:
CD4056你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D:
弄个充电宝的主板不香么?2A输入,3A电池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充电宝的主板不香么?2A输入,3A电池端。。。

我也拆过充电宝,都热。线性充电的芯片手根本不能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56根本不烫啊。。。裸板充电2A也微热。你买到山货了吧。各种牌子芯片用了几十片都没遇到发烫的。 ...

我在好几家买过 都烫  非常烫

网友E:
用4056这样线性充电芯片说发热的,有没有考虑输入输出的压差?
线性充电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越大,发热越大,如果芯片没有做好散热,烫手是必然的
用恒流恒压模块做充电不是不可以,纹波什么的,对于电池都不是事
而且,没必要用这种模块,有开关降压芯片,比如TP5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056这样线性充电芯片说发热的,有没有考虑输入输出的压差?
线性充电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越大,发热越大 ...

问题是手机充电头一般用5.1v左右,如果搞个4.3v的可调电源源为什么不用它直接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056这样线性充电芯片说发热的,有没有考虑输入输出的压差?
线性充电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越大,发热越大 ...

我最后还是某宝买了个几块钱的恒流恒压模块,电流电压都可以调,充电池挺方便的

网友(2021-11-21):
纹波大了就成脉冲充电器了,对电池不但无害而且有益。

网友:
4056对输入电压敏感,5.3v以上很烫,尤其有线补的头子更烫

网友:
4056确实烫,加了散热片也很热。后来买了几块TP5000,还能给3.3铁锂充电,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