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万和燃气热水器,温度偏低怎么修?

楼主(2020-04-14):
这个万和热水器当初是我从淘宝买的,自己安装的。安装了有五年了,实际使用的话也就是三年多吧,之前在17年时候出过一次故障,那时候还在保修期内,售后上门直接拆开把里面一根线剪断了就好了,难道那是当初厂家预留的bug?
然后今晚上孩子洗澡,放热水的时候发现怎么都不热,平时调整到43度有点烫的感觉,今晚上那就稍微温热,后来没办法,调到55度放出来水差不多有35度的样子。然后忙乎完我就拆开研究一下。
先说过程吧,手机不好编辑,图片直接放在文字之后。拆开主要是要测一下进水传感器和出水传感器,然后拆出水传感器时候我以为探针是埋在阀里面的,谁知道它是直接在水道里面的,拔出来的一瞬间喷了我一脸水,我才想起来忘了关进水阀。之前我记得如果热水器关机的话打开热水阀也没有水出来啊,怎么现在关机或断电了热水阀还能通凉水?
测进水传感器和出水传感器,阻值都在11.9k左右,用手指捏住的话会降到8k左右,应该没啥问题。螺丝刀不合适,电路板没拆出来看,然后就打算先装回去试试机。结果装回去开机,打开热水阀,竟然没有打火的声音了。过几秒钟跳出来E3报错。这是拆坏了?我也还没大拆呢。E3是烟道堵塞或者风压过高,不理解啊,之前用的好好的,就今晚上这热水温度偏低20度。求大神给分析一下。下面上图最新更新,今早上起来发现可以正常打火了,没有E3报错了,估计大概率是昨晚不小心溅水了导致E3报错。现在又恢复了以前的温度偏低的问题了,43度的话大概偏低十几度的样子,该查什么元件呢?

网友A:
检查下风压开关哪里的那个铁皮看看是不是变形了

网友:
可能是这个风压传感器坏了。

网友:
估计故障和小强有关,断电、扒插头,拆开主控电路板检查。看板子上面是否有小强尸体和便便!

网友:
精华区有个修热水器的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B:
电商专供款,买得便宜用起来闹心,没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尽量远离。跟我买的那台是一个系列的,只是款式老一些,我那款已经取消风压开关换成霍尔风机传感器了。使用刚满一年连续坏了两次,第一次是风机传感器,第二次是水流传感器,都是霍尔出问题,自己换的传感器总成。
如果排除了风压开关故障的话,再确认一下水流传感器吧,你测的好像只是水温探头?其实霍尔(黑胶封装、白红色引线)更容易出问题,貌似高大上的霍尔传感器取代了机械接触式的风压开关和水气联动装置,但元件质量不过关照样容易出问题,好在几元、十几元换一个到也简单。

网友:
配件好买也不贵,铜管值得修。

网友:
家里之前是打火困难然后爆燃,折腾了半月!换了点火盒故障依旧!最后换风机电容,用微波炉的高压电容代替了

网友:
看到一只小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商专供款,买得便宜用起来闹心,没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尽量远离。跟我买的那台是一个系列的,只是款式老一些 ...

对,我测的是水温传感器,水流传感器还没测,晚上再测一下试试。今早上试了下可以点火了,还是以前的水温偏低的故障,估计是昨晚溅水了导致E3报错,今早上干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风压开关哪里的那个铁皮看看是不是变形了

E3报错今天早上消失了,又恢复之前的温度偏低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商专供款,买得便宜用起来闹心,没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尽量远离。跟我买的那台是一个系列的,只是款式老一些 ...

我个人认为大家电电商的和实体店的质量不一样,和你看法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大家电电商的和实体店的质量不一样,和你看法差不多

我认为实体店更坑,服务态度也不如京东、苏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实体店更坑,服务态度也不如京东、苏宁好。

这个问题确实各有利弊吧,反正大家电之类的我一般国美,基本上没出过问题,偶尔建材市场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商专供款,买得便宜用起来闹心,没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尽量远离。跟我买的那台是一个系列的,只是款式老一些 ...

不知为何霍尔容易坏,是电路设计不完善还是霍尔本身就易损?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应该从简单开始,首先尝试更换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不是阻值有变化就正常的,很多时候是温度变化曲线和原来的不同了。

试过家里空调无法制冷,测管温传感器温度正常变化的,后来本着试一试的心态,果然跟换后就正常了。

第二个怀疑的对象有可能是控制气体流量的电磁阀,不过这个可能比较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各有利弊吧,反正大家电之类的我一般国美,基本上没出过问题,偶尔建材市场也可以, ...

大家电我一般京东、苏宁,便宜货淘宝,2015年的电视、2014年的格兰仕洗衣机都没问题。

网友:
整个拆下来,换个最简单款电热的。

网友:
楼主的拍照不错哦。差不多是特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测的是水温传感器,水流传感器还没测,晚上再测一下试试。今早上试了下可以点火了,还是以前的水温 ...

你这一说,我想起当时我家的热水器故障与此很相似,一开始也是时好时坏,过了几天就彻底玩完了。
估计是水流传感器坏掉的前兆,不行就买一个备上吧(注意引线是长线还是短线),应该也算个易损件,反正很便宜,十几元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