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摸水龙头几乎都被静电电一下,焊接芯片是不是非常危险?

楼主(2020-04-14):
摸水龙头几乎都被静电电一下,即便是先洗手和摸金属放电,是不是焊接芯片还是很容易坏?总会不小心摸到pcb板。
防静电手环没法接到水管,接个导电的钢尺导电的钢尺有用么?

网友A:
踏实的接个地线不好么?或者是插上烙铁加热到一定温度再拔了用余温焊,要么学别人做个电池版T12

网友:
别用白菜白光就对了~~ 老实买个焊台  用着安心

网友B:
我一般会摸人,双方共振一下,就平衡了,然后观察,如果那人接触墙上的金属东西啊的一声,说明你给他充电了,你也难免啊的一声,如果他没事,说明你们的电通过他放掉了,
理想的办法是,脱鞋脚后跟着地,这样一次性放电,还没电击感觉,手的任何部位接触等电位的东西,都会触发麻筋,就跟让人直接弹一下肘弯的麻筋一样效果。所以,寒冷的冬天,我只要脱羽绒服的时候,必然单脚着地,直到脱完挂好,才穿鞋,从未挨过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会摸人,双方共振一下,就平衡了,然后观察,如果那人接触墙上的金属东西啊的一声,说明你给 ...

老张你胖电容大,需要泄放,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踏实的接个地线不好么?或者是插上烙铁加热到一定温度再拔了用余温焊,要么学别人做个电池版T12 ...

t12已经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会摸人,双方共振一下,就平衡了,然后观察,如果那人接触墙上的金属东西啊的一声,说明你给 ...

我的意思是似乎放了一次电后短时间内还会再次积蓄出静电(可能穿的衣服也有原因)。按你说的一只脚赤脚着地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张你胖电容大,需要泄放,嘿嘿

嘿嘿嘿嘿嘿

网友:
你是传说中的霹雳贝贝吧?老老实实在脚上拴根铁链子时刻保持接地。。。。

网友:
在电路板不加电的情况下焊接,从没遇到过因为静电坏过元件或者芯片,烙铁的感应电能微微点亮LED也没坏过芯片。
不是流水线工厂,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穿全棉内衣应该能解决

楼主:
我看这样还有没有静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这样还有没有静电!

第三芯直接接地不就完了???

网友:
以前在华硕学的好像不做ESD损坏率千分之五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