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个21V锂电直充电器 JE-2110

楼主(2020-04-14):
昨天拆了2个手里的12V锂电池组直充,做工用料很节约。今天把手里的一个21V直充也拆了。
另:有没有正经直充推荐?12V和21V的。

网友A:
初级芯片是什么

网友B:
好点的建议用PD快充电源加触发器,再加恒流降压板。或者工业电源可调初级限流,可调输出电压比PD快充电源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芯片是什么

芯片上没有任何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点的建议用PD快充电源加触发器,再加恒流降压板。或者工业电源可调初级限流,可调输出电压比PD快充电源些 ...

这好像有点麻烦。我还是用威克士之类充电器改吧

网友C:
这个保护板不知道充电最大多少电流?

网友:
感觉蛮简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护板不知道充电最大多少电流?

这是个充电器。标称是1A,我用功率计测试,差不多。

网友:
比两个好不少

网友:
比前两个好不少

网友:
好歹也有两个芯片的

网友(2020-05-15):
其实这个就算不错的了。毕竟还有一个220V进线保险(用电阻代替了,绕线电阻完全可以代替小保险管,而且据说有滤波效果),如果开关电源、二极管坏了短路,是可以直接切断电源的。有的连这个电阻(作保险丝用)都没有。

网友(2023-03-17):
其实这个就算不错的了

网友:
其实这个就算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