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四驱玩具车改航模电池烧毁。。。

楼主(2020-04-14):
求助,四驱玩具车改航模电池烧毁。。。
嫌6V镍铬锂电池续航太差,就用了2S,7.4V航模电池,本来打算串3个二极管降压的,但是没接成功(电子盲),就是接上了7.4航模电池,结果用了2分钟,啪啪2声音,拆开就这样了
看到芯片烧毁,不知道其它烧了没有?
是否直接换上芯片能修好?
然后这次是电压高烧毁的,还是电流大烧毁的,如何做限压跟限流,求大神们指点方案
下图那个串二极管的做法,是否接法不对?望指正

请大神指点。。。以下附上MX1919芯片手册,传上不知道怎么设置要M币,我重新转成图片,大神们请看

网友:
二极管刚好反了

网友:
四驱玩具车改航模

网友A:
二极管反了照理应该不通电才对

网友B:
应该是芯片质量差,热保护功能失效造成的。电压方面,那个芯片最高工作电压8V,2S锂电充满后8.4V,稍高一点不会有什么问题。电流方面,芯片内部集成了两个H桥电路,大电流状态发热明显,原来用劣质电池,内阻大,电流上不去,换动力电池后电流可能会高很多。想改造比较麻烦,我以前的小车,H桥是独立电路,8个管子都有散热片,这个芯片加了散热也没多大用。最简单的办法是只用一节电池看看,也许不比6V镍镉电池差。

网友:
电流太大承受不住?

网友:
还要考虑电池内阻,动力电池内阻小阿

网友:
应该是电压高了

网友C:
高了一点点电压,爆了吧

网友C:
二极管反了。。。还要看看压降,如果0.7的应该不需要3个,串1个够了

网友D:
ic的电源脚接个78M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反了照理应该不通电才对

是不通电,所以没用,直接插上用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反了。。。还要看看压降,如果0.7的应该不需要3个,串1个够了

应该是每个0.4的肖特基,电流有没有办法限制到3A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芯片质量差,热保护功能失效造成的。电压方面,那个芯片最高工作电压8V,2S锂电充满后8.4V,稍高一点 ...

试过1S,3.7的动力玩具电池,速度明显没有6V镍镉快,所以才想整个2S,没想到承受不了,电太可以用二极管降下来,电流能否加元器件限制在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了一点点电压,爆了吧

是不是电流太高,炸的,怎么限制到3A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的电源脚接个78M06

是MC78M06吗,原理,及具体怎么接,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不是电流问题,你这是超压了。芯片内置mos的,如果芯片是直驱马达,那肯定不能用上面的7806。你串二极管这个方法没毛病,不过要考虑发热。如果二极管4v压降,串2个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