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仪高钳表显示不全?(UYIGAO UA201)

楼主(2020-04-14):
前几天在咸鱼看到两块表,在网上也查不到29包邮不知好坏,索性就买下了,今天鼓捣发现屏幕数字只有半截 肯定是导电胶条接触不良导致显示半截数字,拆开用酒精擦擦,按装好发现还是半截,就把导电胶条剪去两三毫米,位置挪挪,还是不行,心烦就凑合用吧

发现问题凤鸣当可以用,测电压电阻没反应?

坛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翻车了?
那块黑色钳形表里面就没几个零件

楼主:
拨到相应档位屏幕也显示,DC,AC,A,V,Ω
就是没有数值呢?

网友:
会不会是拨盘弹片位置被动过了?找拆机图对照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