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歌E7007NAVI车机拆解维修(附:飞歌GPS导航维修手册资料)

楼主(2020-04-14):
这是我近期接触的第三个车机了,是修车的哥们给我的,知道我喜欢摆弄这个东西。是一个大众车上淘汰下来的,只说是声音断续,拆开后看版号应该是09年的产品。

整机正面

上面标签

背面接口

底部标签-型号:飞歌E7007NAVI专用机

光驱

光驱做工不错

国产的!

上层主板

主板背面

主板和功放板两层结构,通过20p排线连接

主板背面20P接口

下层功放板正面

功放板反面

功放模块TDA7386   4 x 45W功率输出

功放板-CAN控制小板位置

CAN控制小板正面--原以为是蓝牙模块

功放板侧面的电源管理芯片

前面板显示屏驱动板、面板开关

6.5寸LED屏幕

屏幕型号:PM065WX1

参数

面板-SD卡、AUX口

GPS天线和接口转接线

维修1:音量编码器接触不良,左旋音量调小的时候有的时候音量不降反而增大
音量编码器小板

音量编码器小板背面

编码器型号比较特殊

旋转方向也是反方向的,通过跳线解决

换下来的拆解,应该可以修复

29修理1-编码器-拆解-文字说明 .jpg

新编码电位器旋钮的安装

修理2:光盘旋转有明显的摩擦声音,拆解后发现压盘板的弹片变形,处理后修复

维修过程中把行程微动开关给弄碎了,在旧笔记本里找了一个,发现方向是反的,翻过来焊上解决问题

显示-主界面-电视、蓝牙不可选

显示-DVD界面

显示-FM界面.

显示-信息界面

显示-信息-版权声明

显示-音效

设置页面-1

设置页面-2

启动画面选择-1

启动画面选择-2

启动画面选择-3

启动画面选择-4
倒车影像

U盘视频播放,后置AV口同步输出

视频播放和FM相互独立,切换至FM界面后置AV音量不受控制
主板正面电路分析

主板输出接口

功放板维修

47主板维修(飞歌GPS维修手册的图片).JPG

主板供电方框图

主板控制信号方框图

功放板控制信号方框图

整机音频流程图

使用中发现的问题:
1、只要光驱里面有光盘就一直转个不停,切换到FM或是MP3界面也不管用,除非把光盘退出,可能和DVD和FM/MP3各自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有关。
2、USB的读取要从DVD页面进入,点击USB模式才会出现USB界面,而且关机重新启动系统后不能自动读取U盘。

改造1:
外接USB口的固定和FM天线

改造2:
发现散热用的风扇常转,做了一个简单的风扇温控调速电路,安静多了
附:飞歌GPS导航维修手163页 260M 文件过大已上传至百度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drxsw1aM2E0zc48-9nV9Q
提取码:hxuf
车机之三---END---

网友:
好专业,好厉害。我前天帖子里的雪佛兰的导航应该是安卓系统的,可惜找不到点亮的方法,求指导。

网友:
做工 国产导航是飞歌NO1 但现在已是昨日黄花

网友:
非常用心的好帖,强顶。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资料太好了,可惜耗用M币太多,能不能上传到百度网盘让大家共享?

网友:
我车上还用的飞歌7500系列的,wince系统

网友B:
我也有个大众的车机,使用时是半小时停机,不知楼主的怎样,如何解决。

网友:
很仔细的文章,赞一个。

网友:
车机的做工都不错,车用环境比家用更恶劣,可靠性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大众的车机,使用时是半小时停机,不知楼主的怎样,如何解决。

要解码器的,某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资料太好了,可惜耗用M币太多,能不能上传到百度网盘让大家共享? ...

我也没设置下载要用M币,系统默认的吧,已分享至百度网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没设置下载要用M币,系统默认的吧,已分享至百度网盘。

非常感谢。已经下载了,但打不开,提示:“文件已损坏且无法修复。”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芯片级的维修,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已经下载了,但打不开,提示:“文件已损坏且无法修复。” 不知怎么回事? ...

重新上传了,试一下吧

网友:
当年我差点下单的品牌,觉得安装麻烦,到现在还是用原配的收音机。

这做工看起来不错,不过也是国产味很浓。

和德赛西威的不能比,还是达不到整车配套的要求。。。

网友:
谢谢分享,优秀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了,试一下吧

已经重新下载,并能正常打开了,再次感谢。

网友:
非常细致,感谢维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