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锂聚合物电池电极不上锡怎么办?

楼主(2020-04-14):
手贱把那个像钉钯互相咬合的部分(那里是吃锡的)剪了,现在光滑那部分总是不吃锡,320度350度都不行。有解么?
谢谢!

网友:
去找一点氯化锌

网友:
要用点焊机点焊镍片才能上锡了

网友:
要转镍才能上锡,比较麻烦

网友:
拿小刀划几道再试试

网友:
有砂纸 或者打磨的器件 磨一下可以上锡

网友:
打磨没用,我试过,只能点焊机

网友:
有个电极是铝的,没法焊

网友:
有电池助焊剂,焊18650电池挺好用的,没试过这种电池

网友:
我个人经验是用砂纸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铝转镍啊,你给剪掉了

网友:
看图片是已经转镍了,镍片拍平,细砂纸打磨,然后好点的焊锡丝就可以了。焊接温度也不是越高越好,直接用调温烙铁调好温度,在镍片上化焊锡丝,一般都能上锡。

网友:
没有点焊机的话,把极耳和镍片都打个孔,找个合适尺寸的小螺栓螺母垫片锁定。可能占空间。

网友:
洁厕液加点助焊剂

网友:
负极是铜的,正极是铝的,铝的不容易上锡,买专用焊锡吧,自己瞎折腾再把剩的那点给扭断了就彻底死菜菜了

网友:
焊不锈钢用的助焊剂,很好用,2元一瓶。

网友:
拿壁纸刀 刮   多刮一些 好上锡

网友:
铝极耳的,焊锡焊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