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USB3.0 容量不明

楼主(2020-04-14):
USB3.0慧荣u盘diy主板带黑胶封装 22P脚位 容量不明
几块钱一个,不包好坏,是否值得买来玩???

是否值得???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我也想买几个试试,好歹是USB3.0的,容量应该不会很小吧,实在不行拆主控也好吧?

网友:
看到了L06B,但是这脚位有点奇怪
这老板也不可能不会插上电脑看吧

楼主:
老五数码之家的
我除了会试着量产,其他不会修

网友:
这里就要艾特
@fanalle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几个试试,好歹是USB3.0的,容量应该不会很小吧,实在不行拆主控也好吧? ...

脚位不对你连闪存都上不了

网友:
哈哈,遇到同道中人了。我怀疑是TF卡或emmc加转接板。,不过没敢下手买,手头U盘不少。

楼主:
啊?这么多问题?
完了,贪便宜已经下单买了3个。浪费了一盒盒饭

网友:
还是比较值得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脚位不对你连闪存都上不了

看引脚应该是EMMC或者苹果闪存那种,大不了飞线喽,再不行就拆主控嘛

楼主:
意思是说,老板糊涂,把不匹配的闪存给焊上板子去了,不能用的,除非自己换闪存,是么?
是吗?
???

网友:
我也搞了二个,反正不贵!玩不转当吃灰了!

网友:
这个有一部分是OV的32G/64G 3.0盘拆机的,用的是邦定L06B,但是这个22PIN的邦定质量奇差,所以有一大片报废的,但是可以量走线然后飞线别的闪存,这种还好飞,那么大的焊盘.......

网友:
前天不是就被撸完了吗

网友:
有邦定的牛屎闪存芯片就买呗,没有的话要是有坏emmc,打磨开闪存脚位的SD卡也可以买来飞线玩玩

楼主:
嗯,飞线,换闪存等高技术活我都不会。
玩不起
所以果断下单后,思考几秒钟,撤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