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6开卡成功后的事

楼主(2020-04-14):
手头上一金泰克S300 240G的盘开卡成功重新认到240G,怎么测试这个盘的坏块和稳定性什么的?还有就是开卡工具设置中的Disk Size 240G/3G和240G/6G选哪个?什么区别?新手第一次度娘学开卡,请各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A:
后面的3G,6G,要么是cache大小,要么是OP空间大小 。

测试稳定性,用urwtest写全盘,然后校验就行了,如果检验通过了,过几天再检验一遍,如果都能通过,基本就没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3G,6G,要么是cache大小,要么是OP空间大小 。

测试稳定性,用urwtest写全盘,然后校验就行了,如 ...

感谢您的指点,如果几天后用urwtest写全盘又出错会是什么问题?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如果几天后用urwtest写全盘又出错会是什么问题?颗粒?

说明颗粒有漏电情况,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
我建议你们128G的开120G 256G的开240G 这样多留点OP  还有能开过就开过  跑RDT只是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