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台达12V10A电源MDS-150AAS12B

楼主(2020-04-15):
外观型号参数,应该有点老了,挺大的

拆开,正面,铝屏蔽罩

背面,一个脚碎了,无电路应该不影响

打开屏蔽罩,满满当当的,两个变压器?有啥用处,看有的是一个变压器

主电容是红宝石450V180uf的,会不会小了点,我感觉有点小啊

输出滤波电容也是红宝石,16v1000ufx3

变压器参数

随便拍了几张另一个迷你12v10a的电源,小很多

好厚的屏蔽罩

打开,只能看见输出部分

3颗黑金刚16v2200uf电容有点奢侈

另外一边,不知是那款电源的主板,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两个变压器的是带功率因数校正的

楼主:
差不多快砖头那么大了

网友A:
网上有的假的 直接旧的杂牌电源外边套个台达的壳子,假冒出售,数据根本到不到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的假的 直接旧的杂牌电源外边套个台达的壳子,假冒出售,数据根本到不到标准。 ...

好像正品12伏10安电源,一个全新正品得80元以上,带功率因数校正,台达等更好的会更贵些。电脑风扇我买过几个拆机,美蓓亚12025风扇一尘不染有全新塑料味,测试堵转没保护,堵转电流才600毫安,没达到标注的700毫安,松开叶片400毫安,商家说的滚珠轴承,按压和拔动叶片没有弹簧力很松,估测是含油轴承,撕开贴纸果然是轴套没一颗滚珠,9025和8025台达拆机风扇,每个无刷定子绕线,和驱动板布线不同,只有一颗风扇双滚珠轴承,其他全是含油轴承。nidec千红AVC拆机风扇,尽量挑非公版外形买好些。

网友:
     进来看看,不错不错,做工哈。

楼主:
应该是老款,现在12v10a体积没这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的假的 直接旧的杂牌电源外边套个台达的壳子,假冒出售,数据根本到不到标准。 ...

120w用180uf电容会不会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