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假台达12v10a电源拆解

楼主(2020-04-15):
到手很清,拆开一看,就这,还绑了块铁片

背面电路,看某宝买的,说的是康舒12V6a的板子,和这个一模一样

输出电容taicon,没听过

16V1000uf

400v120uf主电容,也是taicon在背面那看见

不知大家感觉如何呢

网友:
感觉假,连个控制芯片都没有

网友:
控制芯片是背面的一个6脚芯片

网友:
虽然是假的,看上去做工还可以

网友:
假是相对的,这是个剪线翻新电源,额定输出也就5-6A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白光,哈哈哈哈

12v也可以吗

网友:
好多假冒的直接 外边套个台达的拆机壳。更狠

网友:
taicon台湾的品牌电容,二线产品也可以了

网友:
空载发热的话,把假负载电阻去掉试试,不行的话弄一颗12伏米泡白炽灯上去,能正常输出的条件下尽量调小点空载功耗。

网友:
输出3A,不能再多了。

网友B:
这个电源输出电流肯定虚标了,绝对没有1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输出电流肯定虚标了,绝对没有10A

是的,我看某宝有买这个板子的6a的,说是康舒的?

楼主:
相比之下,感觉好轻。。

网友:
正常单管整流不大于5a,要不然散热很成问题,因此,一般厂家设置的时候,都控制在5a以内的电流,大于这个值基本2个以上的整流管子。

网友:
经常买12V电源 第一次看到10A的 最大看到过5A的电源  2 3块钱~~~

网友:
换壳电源,内芯还是不错的,12v5a还是有的,电容是台湾泰康.......

网友(2022-04-27):
做工很正规,应该是剪线电源套的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