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禁换下来小小卡哇伊的石新铁壳开关电源,坏了,疑似变压器断线

楼主(2020-04-15):
某天莫名其妙出现在工作台上,问另外一个师傅说是某梯门禁换下来的,没电

SEATC SE-T24B1220电源,很小很可爱

标签,2a,看变压器个头可以3a都没问题

侧面,标准造型

非常小,,,我很喜欢这种小电源,曾经包上还挂一个装饰呢

打开

内部

emi没省

保险丝正常

背面,小芯片有胶水看不清楚了

开关管,测量正常

输出整流,测量正常

全家福

插电无输出

变压器初级部分电压正常,到了变压器次级就是0电压了。。。估计里面断了还是啥的。。。。

丢回桌面,跟上面报废,完了之后又归我收藏了

自己家里还收藏了两个,还能用,敲级可爱的呢~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变压器绕组可以测出来坏没坏啊,零件也没几个,这个好修。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桌面还能再乱点

网友:
用这种电源是因为散热好?

网友:
确实挺可爱的,很小一只,能和大的组一对了

网友:
一般不摔的话变压器绕组不会坏的变压器拆下来测一下

网友B:
变压器初级部分电压正常,到了变压器次级就是0电压了。。。估计里面断了还是啥的。。。。

这句话说明你对开关电源一无所知;甚至对线性变压器也一无所知。

先收起来,多学基础,以后在研究吧。

补充一句:我觉得这电源是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这种铁壳电源除开不防尘防湿气,散热是真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初级部分电压正常,到了变压器次级就是0电压了。。。估计里面断了还是啥的。。。。

这句话说明你对 ...

感谢指教!今天再拆开看看。我以为初级有电到就是正常了

网友:
警告,非专业人员,请勿带电舔舐。舌尖会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桌面还能再乱点

这是家里工作台:
私人的,工作室那个是3人共用的不敢乱来

网友: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次级输出频率一般都有几十KHZ,普通万用表貌似测不准,可以测量肖特基整流后电压来判断,

这电源如果不起振,就可能是IC或者启动电阻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种电源超简单,测输出电压,0V的,一般是高压部分有问题,还剩个0.2V以上的,一般是431通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