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led32hs11电视白屏故障

楼主(2020-04-15):
白屏,四个角发黑,请教大神啥问题?

网友:
屏线先看看,大概率有救

网友A:
这白屏很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白屏很有个性

确实有个性,四边是圆的

楼主:
这是电源板,拆下来用点酒精檫一下这两块扫一下灰尘,全部装回去,能开机了,啥都正常,这B让我懵上了

楼主:
开机正常,试机中

网友(2020-06-01):
幸运之神到你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