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这个U盘是不是不能量产修复,目前无法格式化有写保护

楼主(2020-04-15):
各位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是群联主控吧?用chipgenius看看具体群联哪个型号,找对应的工具量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群联主控吧?用chipgenius看看具体群联哪个型号,找对应的工具量产试试

群联主控不行。

网友B:
群联主控
用对应型号的mp工具量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主控
用对应型号的mp工具量产即可

量产不了,使用的是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版本,查询网上说需要先低格式化后再使用这个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主控
用对应型号的mp工具量产即可

试了所有能下载到的量产工具都不行,现在只能找能低格式化的软件再尝试一遍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