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n年前送美眉的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20-04-15):
原来led开始流行的时候买的。疫情结束去她家,净水器维护感情升温。美眉说显示器有点小,刚刚说要送她个,立马给我现金带我换个,换好旧的你带回家吧。回家看看里面有什么老化的,主要里面香味浓郁。可能美眉经常用香水有关。

网友:
LCD液晶,冠捷代工的

楼主:
LED的不是LCD

网友:
这东西鸡肋了,还好有挂架口

网友:
美眉喜欢大的

网友:
19寸也不算小,还是“感情维护”的原因吧!

楼主:
有个健弹性不好了,要用力才可以按。强迫症犯了

网友A:
给美眉换个大的吧

网友:
这飞利浦已经是aoc了

网友:
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好温馨的显示器,好爽的净水器
升温到什么程度是重点

网友:
把MM一起带回家吧,这样啥都是你的啦

楼主:
发黑是什么原因。接触不良。酒精泡了一下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美眉换个大的吧

换了27的,还是飞利浦2k的

网友:
我们都想多了

楼主:
有个开关不好用,亮度调节小的,怎么修理

网友:
那个按键揭开换一个锅。怎么不上美眉图?

网友:
没有美眉图片,m币就不给了

网友:
至少还是用的三星屏不错了,再往后这种低端货不知道什么破屏都给你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