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车充内部

楼主(2020-04-15):
这种带无线频率的好几个档,不知道如何用,插在点烟口上的12V转换为5V的苹果主口,目前充手机无反应,于是扩开看个究竟,万用表量线是好的相当粗的线不存在断的可能,实测数据线到充电口正常,地线也正常,由于无原理图参考,目前发现红线到充电头没有相通。周边又是金属包着的难以入手。估计问题就在内部了。顺求这种带芯片6脚和一个三极的IC的资料。还有就是这种带频率头的是啥玩意?收音机?或者其它目前看不明白。

网友:
调频发射器?

网友:
有点像收音机信号发射源。好像北京等串频太多,需要有微调电阻好点。

楼主:
上面芯片有:KT0803L ET4344     3959    ACT4514   还有一片看不清

楼主:
MCU是PIC  F128B

网友:
FM发射器啊

楼主:
SOFTBANK   日本软银的车充,除了充电外还能干嘛呢,这个发射频率有何作用?

网友A:
蓝牙fm发射器,蓝牙转F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fm发射器,蓝牙转FM

感觉不通过蓝牙,音频直接走苹果的lightning口再经芯片转成FM到车机。

楼主:
发出FM频率寻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