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朗能和亿汇811三元的日历寿命甚忧

楼主(2020-04-15):
半年前买了放电仪回来马上购买了几个样品测试,德朗能的3200,亿汇3400,到手测试德朗能内阻31.4毫欧 容量2980ma标称3200ma,亿汇30.5毫欧3050ma标称3400ma,放电仪用的ebc a20!内阻仪用的YR1030。3.79v存放了半年电压在3.7以上,容量却掉了很多

网友A:
这寿命真的不怎么样啊

网友B:
起码3C放电,组电池组最基本

网友C:
3.79V已经算是充的比较满了,久置容量损失是必然。
你要是放到3.7V以下存放,就会好些。锂电池最忌充满电存放,或者有较多电量存放。宁可几乎耗尽再存放也比充满满的存放好得多。软包锂电池充满存放可能还会鼓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寿命真的不怎么样啊

循环寿命不知道,目前来看日历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3C放电,组电池组最基本

打算整一组14串14并的电池,电动车限流才15a,3c放电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循环寿命和日历寿命已放电才是主要的测试对象

网友D:
三元电池寿命这么差劲,那些用大功率三元的汽车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元电池寿命这么差劲,那些用大功率三元的汽车怎么办?

这就不知道了,目前只有特斯拉用上了811国产车好像没有用到吧!这只是我测试的数据而已,不排除仪器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9V已经算是充的比较满了,久置容量损失是必然。
你要是放到3.7V以下存放,就会好些。锂电池最忌充满电存 ...

不知道是不是存放电压过高导致的衰减,没用过811不清楚它的特性,翻出一节其他品牌的2600以4.1v存放的只衰减了60ma

网友:
存放电压没什么问题 最好是3.6  3.7  国产电芯容量内阻做的都不错了  还是有各种毛病   自放电  内阻  容量  放置久了就会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