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带温度显示的电水壶改显示和控制

楼主(2020-04-15):
买了个带温度显示的电水壶,现代QC-YS1652,使用方便。
有几点建议,找厂家能给修改吗?

1.烧水100度后保持的时间从40秒改为10秒,并显示倒数的秒数。
2.烧水功能切换的下一个功能,希望是保温,因为保温功能是除了烧水外最常用的功能。

有单片机的话,有编程接口的情况下,可以自己玩。

网友A:
把晶振频率提高4倍,40秒变10秒了

网友:
你想要的这些功能统统都是有的,想用没别的,就是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晶振频率提高4倍,40秒变10秒了

除了烧水,保温,还有很多功能(如花茶,杀菌等),也就是在加热功率、关断水温、关断延时三个值上进行设置,单片机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烧40秒是为了分解氯气,短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晶振频率提高4倍,40秒变10秒了

那数显不全是888:lol:

网友:
虽然厂家改起来很简单   但是不会为了你来修改程序的   订制化成本太高   除非出下一代产品  会考虑你的建议

网友:
就算有单片机有编程接口也未必能改起码得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 首先单片机程序未加密,2 你得读懂程序,3 单片机不是OT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