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飞利浦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0-04-15):
例行机房检查。发现一个换下来的电子镇流器。这个镇流器已经用了两年多了。应该是坏的。
拆开看了看,目测没有还元件。
电路好像很复杂。
没有测试,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修理价值。拍几张照片大家看看。

网友A:
刚发帖就满额度了,哈哈,最近怎么不玩arduino了?

网友:
13003主三极管好的话,可以做焦耳升压电路试试。

网友:
13003D高压N管,可以用做手机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发帖就满额度了,哈哈,最近怎么不玩arduino了?

玩儿单片机,编程太伤脑。还是拆拆东西比较轻松。

网友:
之前和55w的意大利产的PL灯管一起扔了20+个236、218,但里面都有沥青,百安居的货。本地倒闭时买的,清仓1块1个。放了n年,但还是扔了

网友:
什么机房,点灯时间长吗。用这种家用镇流器采购肯定收回扣了。

网友:
为啥看着用料很多 做工挺好还这么容易坏

网友B:
写着特供的说明是缩水了,不过用料仍然比国产什么三雄、FSL的好多了。我租房这里40W的日光灯里面也是飞利浦的镇流器,不过我捡了两根1.2米的LED灯管回来,修好接上去了,至少比日光灯省电,亮度还高不少

网友:
飞利浦的这么容易坏?

网友C:
还行,有emi~

网友:
做工看着就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着特供的说明是缩水了,不过用料仍然比国产什么三雄、FSL的好多了。我租房这里40W的日光灯里面也是飞利浦 ...

有没有说谁不知道,第一次发现机房里的灯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行,有emi~

大婶儿说行,肯定行。

网友(2020-06-07):
不带预热启动 黑色壳是飞利浦最差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