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闪迪1CE锁片05485

楼主(2020-04-15):
一直发求助帖,我今天也贡献下自己的心得吧
闪迪的05485 这货应该就是是锁片1CE上6989只能开半容,查了下这货好像没有什么U盘主控可以开,貌似2258xt可以开全容,找了好几个版本,最终找到了SM2258XTMPToolR0626C这货可以开,开出来测速傻了大号U盘一个

开卡前ce排列

开卡后ce排列

网友:
这4K也还行了

网友A:
能开成功不能说明啥,能稳定使用才行

这4K好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成功不能说明啥,能稳定使用才行

这4K好惨

RDT跑了木有问题,跑了2圈木有问题,半容掉速严重,懒得跑,放公司电脑用了,反正也没重要数据

网友:
为什么写入的访问时间比读取慢那么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RDT跑了木有问题,跑了2圈木有问题,半容掉速严重,懒得跑,放公司电脑用了,反正也没重要数据 ...

开一半容量,当SLC的用

网友(2020-05-29):
我这有个德乐的胶壳ssd开出来是1CH   2CE的 不是看你们的4CH *1CE

网友:
闪迪的颗粒如果认1CE基本就是带锁的 只有少部分1CE不带锁 2CE 或者4CE就是不带锁或者解锁了的 有锁的颗粒可以通过特殊固件支持 2258XT和2246XT都有固件 但是具体是哪个就不知道了 感谢大佬测试R026C可以开

网友(2020-10-21):
这个要加toggle跳线么?楼主展示的软件显示是R0613C呀,看了R0626c里也没闪迪的ID呀!

网友:
工具能提供吗

网友:
这还算好的,单颗512g,单帖才真的是大号u盘,一通道,2ce.读写两百出头

网友(2021-03-01):
为什么我的闪迪05485-64G,2258XT u盘主控板双贴,读写速度才20多,是不是开卡设置里面有什么没弄对吗?

网友(2021-04-19):
跑分顺序读写接近500MB/S   不错嘛  4K还凑合  比U盘强很多咯

网友(2021-08-31):
老哥能否提供一下设置参数

网友:
不小心点了下载,才发现空盘。还我35M币

网友B(2022-05-17):
为啥我的6989上05485只能开16g呢

网友:
闪迪的颗粒真难玩,我的05497找不到地方用

网友C(2022-08-15):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6989上05485只能开16g呢

你的颗粒ID是不是45983a76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颗粒ID是不是45983a7651

我的05485颗粒id是45489BA37E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