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马甲 金士顿a400开卡问题

楼主(2020-04-15):
金士顿a400 480g ps3111 应该用什么固件?

网友:
NW838(MT29F768G08EECBBJ4-37:B)是单颗粒96GB,B0KB制程,2CE,ID是:2C,B4,78,32,AA,04

837 838这个颗粒我拆的可多了,拆的都懒得拆了。支持的主控很多,唯独性能垃圾一点

对应PS3111的主控固件是:SBFM7x.x ,USBDEV带有强制擦除的固件,也可以自己生成

但是最好先用FLASH ID读取所有CE是不是已经识别了。如果有不识别的,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带Reinitial是初始化,一般都能修复(除非你的颗粒坏了或虚焊了)

这颗粒没啥好留恋的这个

网友:
另外,金士顿有自己定制固件。你这个应该没有办法使用SBFM7x.x来操作
可以看看是否这个SBFK71F1_27062019生成试一下

网友:
正常情况应该是SBFM7X.X的固件
如果不行可以尝试楼上那个

网友A:
镁光BOK是SBFM71开头的 不过有好几个 需要一个个试

网友B:
要是开不了,可以寄给我。友情免费帮你开

不过定制的我没尝试过,公版设计的板子很好开

群联PCIe主控的我也可以开,不过这个PCIe主控出问题的少,主要是没有的DIY,所以群联本身就没有什么可玩性

还是SMI香

网友(2021-05-08):
这个没下文了么

网友(2023-09-04):
我的和你的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镁光的贴片少了一片,是3片,120GB的固态,现在是用的SBFK71F1的固件升级的,进度条走到100%以后,正常关机,重新开机后用系统自带的碰盘管理初始化报错“指定不存在的设备”,我该如何操作?还是哪一步错了,请在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镁光BOK是SBFM71开头的 不过有好几个 需要一个个试

我的金士顿A400-120GB的试过了,用SBFM71.2的两个能刷成功,用SBFK71F1的也能刷成功,但是成功以后关机重启,实始化时都显示“指定不存在的设备”,折磨我好久了,其中有次选 错了设备,把我的金士顿240GB的系统盘都给刷成128GB的了,现地也不能用了,只好先找方法把这个120GB的弄好,再弄那个A400-240GB的了,服死了!
哪位大神看到了,麻烦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不知道啥原因,一直卡15%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B:
要是开不了,可以寄给我。友情免费帮你开

不过定制的我没尝试过,公版设计的板子很好开

大神,我有块盘,现在毛病是无法初始化,问下你有没有技术帮我弄一下,加下联系方式我发图片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