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USB行车记录仪,顺便求此记录仪软件

楼主(2020-04-15):
年前买的安卓导航,卖家说赠我个USB记录仪,结果卖家忘了给邮过来,没办法就吧导航先装上了,甩个USB口到手套箱,等卖家把记录仪邮过来再装。这不疫情过去了,记录仪也收到了。结果弄了半天导航不显示图像,倒是能正常录像,回看得拆下内存卡用读卡器回放,联系卖家,卖家才想起发的记录仪与导航不配套,让凑合用吧。索性把它拆了看看里面吧。年前安装导航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032&extra=
全貌↓

右侧预留的是不是可以接另一个摄像头呢?↓

背面芯片看不懂↓不知道哪个是存储

用蓝绿厂的数据线做插头↓

存储显示↓

里面没有自带软件↓

全家福↓

网上找了好几款记录仪软件都不能用,有这个软件的坛友给发个,在此感谢!

网友A:
应该用自动分段,每段一分钟的视频,略微重叠一秒最好,可以在无电池模式下,减少些最后视频损失。看镜头大小估计像3分之1英寸感光片。

网友:
看主控。效果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自动分段,每段一分钟的视频,略微重叠一秒最好,可以在无电池模式下,减少些最后视频损失。看镜头大 ...

这个就是自动分的,一分钟一段,没有软件想调节都调节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自动分的,一分钟一段,没有软件想调节都调节不了

类似的我有个小蚁无屏幕运动相机也是,好像3G多文件分为一段,调试的话也得要手机客户端,选项比联咏96660少太多了,好像联咏96650带屏幕款运动相机,20多个选项。联咏96660带屏幕款运动相机40多个选项,比安霸和凌阳全志好多了。

网友B(2020-10-11):
楼主找到能用的app了吗,我也弄了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2020-12-11):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能用的app了吗,我也弄了个一模一样的

在哪里弄的····我也想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