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来一个风扇 大家看看是几V电压的

楼主(2020-04-15):
全铁壳 无标签 通12V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可能是坏的!

网友A:
两个黄线这个是220伏的你量一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拆过一个,里面没有电路,进线直通定子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黄线这个是220伏的你量一下阻值就知道了

可以确定不是直流低压风扇吧

网友B:
是铝壳的吧,以前拆过一个EBM的,忘了是220V还是24V了,印象最深的是made in east German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不是直流低压风扇吧

拆开看看线圈也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线圈也看得出来

能不能拆除里面的电源模块改造成低压直流风扇

网友:
金属框基本是ac的,塑料框大多是直流

网友:
罩极式电机轴流风扇

网友C:
参考老师教测未知电压的方法:打到最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老师教测未知电压的方法:打到最高档………

ATX电源的最高输出就是12V 用24V开关电源也试过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铝壳的吧,以前拆过一个EBM的,忘了是220V还是24V了,印象最深的是made in east Germany ...

外壳和扇叶磁铁都不吸 通24V电不转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正反阻值一样的话基本就是交流的,用2-20K档试试。

网友D:
如果是低压风扇的话,会用红黑黄蓝绿等色标线来标识接线定义。你这个是双黄线,像交流风扇,你从12V、24V、36V、220V依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低压风扇的话,会用红黑黄蓝绿等色标线来标识接线定义。你这个是双黄线,像交流风扇,你从12V、24V、 ...

已经用ATX电源的5V、12V 24V开关电源的24V都不转 并且正反都试过 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ATX电源的5V、12V 24V开关电源的24V都不转 并且正反都试过 不转

串灯泡上220

网友:
有一批大体积的是220v电压的,如今还有两个。

网友:
引线是黄线,没有正负极,有可能是220v

网友:
双黄线,220V或380V的,看样子是220V的,380V的比这个要大。

最近修了几个电焊机,风机都是380V的,因为功率大,380V还是带电容的。

因为风机有方向要求,并没有直接使用380V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