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自带硬盘是9.5mm的,能直接换7mm的吗?

楼主(2020-04-15):
网上有的说,9.5mm、7mm的螺丝位、接口都是一样的,直接换就行。有的说要买个7mm转9.5mm的支架。哪个准确?

网友:
我记得是9转7可以直接换,7转9不一定,加厚了有些放不进。

网友:
看是正装还是反装的,拿下原来的支架看一下接口和硬盘安装相对位置
有的直接可以代换,有的方向反了的要换支架

网友:
肯定行的,反过来就不一定了

网友:
反过来就要垫2MM,如果硬盘本来就是装在支架上,那就没问题

网友:
肯定可以了

网友:
换过,可以的。但是如果原来的是7mm的,就不能换9mm的。

网友:
简单问题,原来是厚的,换薄的就可以,大的可以换小的,而原来是薄的,换厚的,就因为变大了,所有有些是换不进去的。

网友:
肯定行的,接口和固定孔都是一样的,空间够大,就能替换。一般情况下,厚的换薄的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不要有顾虑

网友:
直接换没问题,如果没有硬盘架建议在下面垫上几层卫生纸支撑一下,要不然搬运时硬盘容易磕磕碰碰

网友(2025-03-05):
9转7可以直接换

网友:
肯定行的,反过来就不一定了,看空间

网友:
肯定可以,接口没有问题,固定可以将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