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300AB蓝牙万用表业余评测

楼主(2020-04-15):
  去年12月,众仪发布了支持蓝牙功能的ZT-300AB万用表,并通过小范围发送工程机的形式收集改进意见,可惜当时申领工程机没能如愿。支持蓝牙功能的万用表可以记录数据变化过程,具有非常高的实用性,很早就想拥有一台这样的万用表,今年4月,ZT-300AB量产机正式上架销售,如愿以偿。。。

  首先看看外观,精美的彩色包装盒,完整的中英文信息,盒子顶部印有下载“电牛e”APP的二维码,手机扫描后即可下载安装。全家福照片就是盒子里的全部内容。

  ZT-300AB的机壳做工和质感都很好,标识清晰完整,体积大小适中,握持感很好。机身含电池重量仅230g(说明书330g有误),比较轻飘,支撑放在桌面上换挡时容易滑动,需要双手操作,不太方便,设计上如能考虑防滑就完美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ZT-300AB的拨盘手感提升非常明显,换挡清晰准确,力道适中含有弹性,几乎无可挑剔。
  整机工作耗电大约1.6-1.9mA,开启蓝牙连接手机后耗电大约4mA左右,表现完美。
  AUTO档自动关机实现了真正智能化,只要在测试就不会自动关机,其他档位依然是定时关机。

  从厂家说明书上看,ZT-300AB的性能指标中规中矩,频率、温度、REL、MIN/MIX功能一个都不少,交直流电压60mV档是个亮点,分辨率到达0.01mV,有些场合下能显现优势。

  下面我们就来通过实测看看ZT-300AB各功能的实际表现情况:

  1、直流电压档测试

  从测试结果来看,除60mV档10%量程精度合格外,其它精度均远高于标称。直流电压档测试精度表现优秀。

  2、交流电压档测试

市电:

1KHz正弦波

2KHz正弦波

  从测试结果来看,市电和1KHz正弦波测试精度均远高于标称,2KHz正弦波6V档经过反复验证,不知为何偏差如此突兀,其它档位精度均远高于标称。交流电压档测试精度表现优秀。

  3、直流电流档测试

  从测试结果来看,各挡精度均远高于标称。直流电流档测试精度表现优秀。

  4、电阻档测试

  从测试结果来看,各挡精度均远高于标称。电阻档测试精度表现优秀。

  5、电容档测试

  从测试结果来看,3个uF挡精度达不到标称的2%,其它档位精度均远高于标称。不过万用表测试电解电容有很大局限性,基本无法正确判断失效电容的容量衰减,用其它品牌万用表电容档测试这几颗电容读数也均偏大,而测试10000uF的品牌电容就要准确的多,也许是这几只杂牌电解电容时间太久已经开始失效的缘故,等有机会找几只优质品牌电容再测试。

  6、频率挡测试

  ZT-300AB的频率测试下限为0.5Hz,上限远高于标称的9.999MHz,具体上限是多少(99.99MHz?)因我的条件限制无法得知。照片中的rms数值为各档正确读数的最低电压值,最低仅56mV就能准确测出频率。频率挡测试灵敏度和精度表现优秀。

  7、蓝牙功能体验

  扫描包装盒或者机身背后的二维码,在手机上安装“电牛e”APP,开启万用表上的蓝牙功能,顺利链接。用来监控实时测量数据的变化非常直观。
  试了一下监测一款18650充电器最后充电阶段的变化,看到了一些有趣的过程,也准确知道了这款充电器的跳灯电压,这种体验完全符合我的预期。

  8、各档测试速度

  隔壁论坛有资深玩家已经做了比较完善的速度测试,我就不再重复劳动,借用一下测试原文了:

  “通断档反应速度14ms-0.014秒
  自动电阻速度1400ms-1.4秒(使用1欧电阻反复测量百次,1.4秒百分百稳定出值,1.4秒表现已经非常良好了,有些表那龟速.....
  直流电压档反应速度300ms -0.3秒
  直流电流档反应速度300ms -0.3秒
  基本检测来看300AB的测量速度是令人满意的,达到了即触即出值,实用体验非常良好。

网友:
有心了  好多图片、数据说话。

网友:
手上也有块众仪的表,自动定时关机烦人

网友A:
为何我测16M是没反应的,打开的姿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测16M是没反应的,打开的姿势不对?

99.99MHz档需要160mV有效值信号才能正常读数,看看是否信号幅度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99.99MHz档需要160mV有效值信号才能正常读数,看看是否信号幅度不够?

99M ? 700mV 136+都可以测出,还有个1.5V有24M也没反应,新机还有版本区别?

网友:
我是来看大家的回复的

网友:
想着把帖子申请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M ? 700mV 136+都可以测出,还有个1.5V有24M也没反应,新机还有版本区别?

刚才又测试了一遍,我的信号发生器最高只能到21MHz,实测结果见下图,rms 197mV时就能稳定读数。

网友:
好详细的评测,对数据准确性要求高的都要考虑把万用表送到计量部门检测一下才能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测试了一遍,我的信号发生器最高只能到21MHz,实测结果见下图,rms 197mV时就能稳定读数。

...

我十分肯定我的超过10M就没反应,挑人?我脸黑?

网友:
价格怎么样,有没有优惠

网友B:
音箱上的那个表走时误差太大适合丢卫生间看温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上的那个表走时误差太大适合丢卫生间看温湿度

9.9包邮买的,时间有点偏慢

网友:
我试出来了,10M以下出值速度比较快,10M以上需要很长时间,如16M我等了它差不多20秒…………所以定义10M确实没毛病。

楼主:
刚才使用“电牛e”监测了一下T12的工作电流变化,非常方便直观。
从电流变化曲线图中可以清楚看到T12的工作情况,开机7秒左右到达设定温度,随后进入恒温状态,急速加温时峰值功率100W左右,恒温状态功率大约在7-18W之间波动,1分钟后进入休眠待机状态,休眠待机功率大约7W左右,唤醒后3秒达到设定温度。

网友:
采样频率大概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