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大佬帮忙看下哪个是主板Bios芯片?

楼主(2020-04-15):
新手求助,联想mini主机主板Bios芯片不确定是哪个,大佬帮忙看下:
下面放图:
1、正面全景:

2、背面全景:

3、自认为疑似之一号:

4、自认为疑似之二、三号:

5、疑似一、二、三号全貌:

哪位大佬知道是这个么?

网友A:
你有新的BIOS不
如果有的话根据BIOS容量能判断
我猜64M那个是主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新的BIOS不
如果有的话根据BIOS容量能判断
我猜64M那个是主板用的

你好,这货官方Bios下载页面在这里:
https://pcsupport.lenovo.com/us/ ... component?name=BIOS

大佬给看看

网友B:
普通台机主板一般是纽扣电池旁跳线附近找,这种小一体机类主板真的搞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台机主板一般是纽扣电池旁跳线附近找,这种小一体机类主板真的搞不清 ...

那就尴尬了...

网友C:
感觉和技嘉一样,双BIO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技嘉一样,双BIOS啊,

然而并不是啊,一个64,一个32噢

网友:
看网站上的bios文件是5M多,哪bios芯片容量应该是大于5MB的,电池旁边的两个一芯片一个是4MB就是32Mbit的另一个是8MB就是64Mbit的应该是主板的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