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顶棚布脱胶怎么处理?

楼主(2020-04-15):
10年的车了,现在布脱胶,谁有这方面的经验,用什么胶水,用针筒注入胶水?谢谢

网友A:
前几天买了个皮衣修补的胶水,感觉还行,有一点点白色痕迹,不明显,某宝大把

网友B:
这个脱胶是怎么造成的呢?个人感觉应该是用了泡沫清洗剂洗下来的。楼主说一下以提醒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买了个皮衣修补的胶水,感觉还行,有一点点白色痕迹,不明显,某宝大把 ...

修车的有修顶棚的,修一个几百块吧,比换价格稍微少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脱胶是怎么造成的呢?个人感觉应该是用了泡沫清洗剂洗下来的。楼主说一下以提醒大家。 ...

这是自然现象,中间是一层海绵,海绵都会变碎的。脱落不是脱胶,是海绵解体了。我见过一个客户的车被洗了之后就脱落了,那其实也不怪洗顶的,那是里面海绵本来就粉碎了,洗顶一碰就掉了。

网友:
搜深水宝里面的 3M 77喷胶或者汽车顶棚修复卡扣,若自己手残就别弄了,去4S店

网友D:
胶水就别想了,我弄过,一团糟。要么换一个顶棚,要么某宝有那种螺丝的,一排一排的旋上去,然后扣一个扣子装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脱胶是怎么造成的呢?个人感觉应该是用了泡沫清洗剂洗下来的。楼主说一下以提醒大家。 ...

注意你说的情况,是海棉变碎了

网友:
没用了,换新的顶棚,或者去专门的店里面换海绵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水就别想了,我弄过,一团糟。要么换一个顶棚,要么某宝有那种螺丝的,一排一排的旋上去,然后扣一个扣子 ...

我倒是想用那个强磁吸上去

网友:
如果是海绵老化了,用胶水也没辙了。干脆换新的。

网友:
换顶吧几百,很简单

网友:
3m 77喷胶  了解一下

网友:
胶水根本不可能
顶棚修复卡扣,淘宝有售,自己安装不难,半个小时搞定,最好要有电动螺丝刀

网友E:
海绵碎了的话要大拆修,500左右私人做,建议某宝顶棚螺丝的,三十五搞好,自己选

网友:
有那种像钉一样的,弄上有点复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自然现象,中间是一层海绵,海绵都会变碎的。脱落不是脱胶,是海绵解体了。我见过一个客户的车被洗了 ...

我车好像没海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绵碎了的话要大拆修,500左右私人做,建议某宝顶棚螺丝的,三十五搞好,自己选 ...

看过淘宝有外面包布钮扣强磁,直接吸到车顶更加方便

网友:
如果上面是塑料的,就用大图钉按上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铁的用淘宝的小吸铁石

网友:
胶粘不住的,除非全拆下来,再喷胶。我是和上面大多数人一样,用钉扣。2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