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论坛里推荐的美的插座,螺丝座子是铁的,算不算翻车?

楼主(2020-04-15):
螺丝能吸到时正常
螺丝座子能吸到不知道正常不
触片厚度0.64mm吧,(卡尺精度也不咋地)
触片吸不到,不过也忘了刮一层看看里面是不是铝的颜色了。
话说插座一体触片的,有铝材质的吗?

网友A:
压板接线式插座美的的我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板接线式插座美的的我第一次见,

原来见得是什么连接方式的?

网友B:
镙丝铁镀的,好多这样的。

网友C: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经得起大力拧,铜的话比较容易滑丝,不过以前老的TCL都是铜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镙丝铁镀的,好多这样的。

嗯,螺丝铁的正常,经过坛友指点,看来座子铁的也是正常现象,铜的大力拧就滑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经得起大力拧,铜的话比较容易滑丝,不过以前老的TCL都是铜的好像。 ...

很有道理,那个触片估计也是铜的。

网友:
这个地方用铜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镙丝铁镀的,好多这样的。

早期的飞雕插座全部都是铜的也没有见有滑牙的,不过现在还真的没有见过全铜的了

网友:
没事的结构件不导电,铁做的。。。
很多都是这样的。。。

松日18年的是铜圈铁螺丝,不过螺丝直接接触电线铜圈导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那个触片估计也是铜的。

买西顿三孔16A的座子,是铜螺孔,一下子就滑丝了。还是铁的好,不易滑丝。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D:
我又撸了一个,这插座小功率用没什么问题。我大功率的地方用的公牛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又撸了一个,这插座小功率用没什么问题。我大功率的地方用的公牛的也不贵 ...

哦?那你说说这插座为什么不能大功率?公牛的插座里面的铜片比它粗比它宽?中国人就爱看广告不看疗效,广告一吹,什么鸟东西都上天了,什么小罐茶啊,背背佳啊,脑白金啊,鸿毛药酒啊等等等,包括这个公牛。其实就是蠢!!!!

网友:
以前的都是全铜的,螺丝座是黄铜方料钻孔攻丝,螺丝也是黄铜的,结实导电性好,就是成本高。这个卖得便宜就得压缩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