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记一次神奇的捡漏

楼主(2020-04-15):
周末咸鱼瞎逛,提示关注的某ssd尸体大佬上新,赶紧打开看看有啥好东西。
看到有2片intel msata的尸体,其实也不便宜 不认盘 一片128 一片180g 要了片128的。
到手 上电的确不识别,拿出凌动主控板 开虚拟机,准备开卡,短接,不识别?
不识别?不应该啊,难道只能拆颗粒了?有点心不甘,拿下贴纸,仔细观察。
发现:
数据脚缺了一个电容,不匹配了,边上少了颗电阻。
找出其他的2281的板子,电桥量了下容值,找了个一样的焊上,依旧不识别,看来电阻也很重要,找了刚才板子,找到同位号电阻,量了下值焊上,还是不识别。
这可咋办?
看了下撕下的贴纸,想了想,翻看了下背面,嗯,一颗电容一颗电阻被黏在后面,这还是intel的板子,也太扯淡了,直接被贴纸粘下来了(0201料)
换上贴纸上粘的料,直接识别了,看了下,还是块新盘?还是被重新开过卡的,有没有大佬掌掌眼?

掉了的电容

掉了的电阻

电脑识别 写入都不多,应该是intel 的525 我开始以为是530

固件版本和序列号都对的上

具体的信息。

小插曲:挂usb3.0跑校验,写入60G 直接热死机掉盘了,只能挂2.0下面慢慢读写,过了校验,这么热的主控,只能当藏品封存了。

网友:
你应该感谢粘性这么强的贴纸,给你保存好了元件

网友A:
用intel的ssd工具看能识别这块ssd不,如果能识别,应该就没重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ntel的ssd工具看能识别这块ssd不,如果能识别,应该就没重开过。

我挂usb不能识别,而且,看固件名字这个也是oem版本的,intel toolbox必然不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挂usb不能识别,而且,看固件名字这个也是oem版本的,intel toolbox必然不识别。 ...

那就当新的用,别纠结了

网友:
这个蓝色板子应该是525的 但是这个盘基本都是OEM 零售很少见  看SMART应该是原装

网友:
应该是没开过卡的,但是.........有没有清过信息这可说不定

网友:
这个要看上家来源,或者重新开卡看看颗粒健康度

网友:
新的,sf2281开不出CXxxxxxx的序列号

网友(2021-10-18):
手头有块儿180G的525,也是用起来巨烫,塞笔记本里能干到95度以上。现在装了个转PCIE卡插台式机主板上当系统盘,风扇正对着吹,用着还行。

网友:
是新盘,固件是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