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盒子刷机没变化呢?

楼主(2020-04-15):
EC6108V9U,今天好不容易进入刷机界面了,也都升级完成了,可是开机界面一点变化没有呢?刷了两遍,一点作用没有。还是电信原来的画面。哪里出问题了呢?请大师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刷机不成功吧,可能是固件包不适配吧,我的移动盒子也这样,多找几个固件刷就成了

楼主:
昨天下班奋战凌晨一点,终于刷成了!沙发界面。现在有个疑问,原来1+8,现在变成1+3了, 怎回事呢?BO12变成BO15了,影响使用吗?另外,原来的网线接在盒子与光猫之间,现在刷机了,还这么插网线吗?还是盒子直接插路由?请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了,是进入操作界面后选了第二项,查了一下,是从备份恢复,错了。选第一项,顺利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