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开关电源高频焊台 Sunrisesr SR-900

楼主(2020-04-15):
久不发帖了,隔壁论坛收的高频焊台,开关电源型的。原机不开机,到手整理检查是电源开关坏的,随手拍几张照片发发。焊台应该是工厂淘汰的,温度锁定,重新设置要输入密码,想从控制面板恢复出厂设置没有成功,只能用笨办法0-9数字组合,大概输入50组密码终于解开。目前能正常开机、设置、加热。但不能从面板按键直接升降温度。

网友A:
谢谢分享,高频焊台爽歪歪。不能直接面板按键升降温,那温度调节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高频焊台爽歪歪。不能直接面板按键升降温,那温度调节是如何实现的? ...

只能从菜单重新设置温度。

网友:
哈哈哈,日出牌

网友:
不错,里面做还挺工整的

网友B:
恢复出厂也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也不管用?

是的,应该是工厂定制版吧。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高频焊台就是爽啊

网友:
可以把ic的型号拍清楚一点吗?

网友:
看上去不错,还能设定休眠时间,多少入的?

网友C:
开关右边像耳机孔的那个孔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右边像耳机孔的那个孔是干嘛的?

据说插脚踏开关实现一键升温用的

网友D(2021-01-18):
你好,麻烦看下这4个电阻是什么,我的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麻烦看下这4个电阻是什么,我的炸了

R2、R4:472    R3、R5: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R2、R4:472    R3、R5:150

谢谢,我看网上半桥电路是4.7k和10欧,替换后正常
另外这种电路调mos旁边的cbb电容可以调功率,150w以内安全使用,我是调到180w连续焊大焊点炸了

网友:
你的可以休眠吗?我也有一台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但不能休眠不能面板调温,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