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锚鱼器的摄像头现在用哪种?

楼主(2020-04-15):
小弟这几天迷上钓鱼了,很多人都在用研究锚鱼器,这个东西DIY的乐趣很大啊,淘宝看了一下,摄像头从100多到1000多都有,还是防水的,在网上看到有人用车机的显示器+倒车摄像头当锚鱼器,这个摄像头防水怎么处理啊?大家有合适的防水摄像头品牌和性价比高的新产品推荐吗?

网友:
不要信这些,还是正常的盲锚就是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普通倒车摄像头(四五块钱)前面粘一块玻璃(不要粘到镜片)然后放到开孔的pvc外壳里面,玻璃粘到外壳开孔上,然后。。。环氧树脂灌封胶或者704填满就行

网友A:
车后视境头是直接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后视境头是直接防水的

那这样的话,如果在水里看不到,要加LED灯珠怎么办,摄像头在10米左右深的水里防水功能能否承受水的压强?

网友B:
抵制锚<。)#)))≦,鄙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抵制锚

大哥,只是研究一下而已

网友:
锚鱼犯法,已经抓了好多人了

网友:
前几年江边钓鱼,一个锚鱼的,探鱼器一抛,啪,断线,漂在几十米外江面,一脸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