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咨询寻求 急需zx7-250或者zx7-315单板逆变电焊机的线路图

楼主(2020-04-15):
各位i师傅、朋友你们好,我现在急需zx7-250单板逆变电焊机的线路图。本机器正常时的表现是:打开电源开关,听到机内继电器跳动声,电源指示灯绿灯亮,同时散热风机开始工作,关掉电源开关后,风机停止工作,大概2~3秒后即可听到继电器跳动声,同时数码管熄灭。    故障时的表现是:打开电源开关,听到机内继电器跳动声,电源指示灯绿灯亮,同时散热风机开始工作(这些都和正常时是一样的),输出电压为0V,不能起弧。关掉电源开关后,风机停止工作,大概25秒后才听到继电器跳动声。)
关键是没有图纸,分析起来很费劲,希望哪位可爱的师傅有图纸奉献一下,深表谢意!

楼主:
本论坛的有关电焊机的忒子我都看了,也没能解决我的问题。但我看到师傅们的热心帮助的精神可佳,支持本论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集思广益,在这个大熔炉里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网友:
检查小板供电  信号等正常与否,信号板IC功能。

网友:
继电器不是靠听的,得用表测,使用时间长后触点氧化,接触不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开机后oc灯亮不亮

网友:
测一下4点电压

网友:
机子关电后侧输出正反向电阻阻值

网友:
在通电的情况下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多少24v

楼主:
回复13938863751师傅oc灯不亮4点电压指的是那4点,输出正反向电阻阻值都是0.7欧左右,通电的情况下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是24v,谢谢师傅指点,我是小白请师傅见谅。
关键现在没有线路图想寻找线路图以便分析。为了师傅们更好的分析在上传几张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13938863751师傅oc灯不亮4点电压指的是那4点,输出正反向电阻阻值都是0.7欧左右,通电的情况下测继电器 ...

发来我修,

楼主:
首先谢谢师傅如此热心,我就想咱论坛就没有修不好的东西,真的不行就交给你了。请给个联系方式及地址,我的联系方式及地址是:黑龙江省虎林市八五四农场学校,电话:18021038009,微信号是shengyin85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来我修,

太远邮费不划算,这机器本身就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来我修,

测量3525的8.9.10.11.13.14.15.16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Mr.d2011师傅,测量3525的8=4.9v.9=4.06v.10=0v.11=5.6v.13=11.6v.14=5.6v.15=11.7v.16=4.9v
这个看来问题不大,帮我看一下3140ez的1=0.18v.2=11.78v.4=0.05v.8=0.04v其它是0v我怀疑是它,但没有此件替换也不确定,谢谢费心了

网友:
3140,7脚12伏有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Mr.d2011师傅,测量3525的8=4.9v.9=4.06v.10=0v.11=5.6v.13=11.6v.14=5.6v.15=11.7v.16=4.9v
这个看来 ...

不是3140,3525也正常,找3525后面驱动电路,和主电路,11.14电压是正常发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Mr.d2011师傅,测量3525的8=4.9v.9=4.06v.10=0v.11=5.6v.13=11.6v.14=5.6v.15=11.7v.16=4.9v
这个看来 ...

测量这里电压

楼主:
回复hanli师傅3140ez的7脚没电压,回复Mr.d2011师傅您标注的4个管我都拆下来测了没问题,输出整流散热片(即正极)到输出负极没电压。
不管怎样先谢谢师傅的指点帮助,因3140ez的7脚没电压可能是坏了,现在正网购这个芯片,等到了换一下在试试。论坛有你们感到真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3140,3525也正常,找3525后面驱动电路,和主电路,11.14电压是正常发波的 ...

这位师傅打搅了,3140换了还是不行,7脚有11.6v电压,而6脚没有-13v电压应该怎么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