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会拆不会修系列之---沃牧即热型淋浴热水器

楼主(2020-04-15):
太阳能热水器时间久了,每次太阳能下来的水都有个臭味。不知几楼的太阳能热水器经常忘记关掉上水阀,总是从雨水管道浪费好多,害的在下面乘凉晒太阳的邻居挨家挨户敲门问,是不是你家太阳能漏水了?!为解决此患,彻底把太阳能上水管路断开,安装了即热电热淋浴器,冬天也方便了很多,主要是爸妈用,大冬天跑去澡堂子路远,也不见得暖和。
即热电热淋浴器使用简单,先把水路打开,再按下电源开关,可以调几档功率,配合阀门调节水流大小控制温度。
最近出了个毛病,电源开关没按,只是接着电,数码管的“故障”字就微亮。老妈不敢用,说拆下来看看哪里问题。
寻思着不是像之前厨房即热一体水龙头的数码管,漏了水进去,数码管也有此现象,水龙头没打开数码管就亮,跳动,拆开看了下进水了。用电吹风烘干,用热熔胶堵住可能漏水的地方,安装,过了几天还是老毛病。
只好安装了另一种即热电热水器,电热水器不跟水龙头一体。没有进水的可能。
拆下电热淋浴器,开拆。拆完检查没水气,通电,故障一样,傻眼了,不会修啊!
特来请教坛友,这种问题该怎么处理?数码管还有没有修复正常的可能。

热水器正面

背面

拆开,内部简单。

电源板子

这是数码管的芯脏,打磨过

就像这样的毛病,还没按电源开关, 只是接上电,就有部分数码管和“故障”两字微亮。

按下电源开关后,温度等倒是正常显示,不该显示的数码管和“故障”两字变的较亮了,没正常的亮,但还是亮了。
想起来,这等小家电,买的时候可能会显示终生只换不修等宣传语吧。打开京东找到购买记录,进店......
店铺不存在什么鬼?!卖完货就关店?!点售后进去,客服账号还有,并且还回复了。说部分热水器的E1故障无法解决。把照片发过去。问这种情况怎么办,有没有说明书(自己的说明书找不到了)。回复说没法解决,没有说明书呢。。。。算了。本来打算这种便宜热水器两年一换,结果一年后就出毛病了。

网友:
板子上有板号,品牌随便贴,但板号不会变的,你照着板号搜一下,即热的故障代码意思,实在不行,你量漏电线圈的阻值,量加热管的阻值,看看两组是不是一样的阻值,或者相差不大,这些都有检测的,或者进水的霍尔,压力开关坏了都有可能

网友:
本来想添个小厨宝,这下死心了。这么小的内胆套那么大塑料壳子,太浪费空间了。

网友:
说实话,这样热水器,我以前在公司用过一个,还是品牌的,开始很好,后来接地线就报警,拆了地线就可以正常使用,我对这个东西不太看好,家用不太喜欢,话说,家用还是喜欢用储水的,小厨宝也用储水的,这个还是买大牌的好点,

网友:
用这个比较危险,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A:
你是不是电源没有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电源没有接地线?

这种热水器我都做好接地的。只是近期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可能是发热管已经轻微漏电。。别修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