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展示一个slc的64gU盘吧

楼主(2020-04-15):
两个以前买的某创家的32gslcU盘,嫌容量小了,于是出些手工费让卖家给改的,还不错的说

合并之后的芯片信息

速度我觉得很不错了

上量产工具查一下信息

坏块还可以吧?

自己上外壳,美滋滋

楼主:
最后打的字都没上去,也不知道这论坛的发帖有啥bug

网友A:
这个435最佳配置是2246XT

网友:
土豪 这个价格能买256的 tlc了吧

网友:
这个能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
我那nw435+903
读取215写210
你这个速度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435最佳配置是2246XT

64g+2246?是不是用筷子搅水缸啊呵呵?

网友B:
闪存涨价之前,做过几个同方案的,涨价后就没再做了。
64G的SLC优盘,没有更多的可选方案,这个方案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涨价之前,做过几个同方案的,涨价后就没再做了。
64G的SLC优盘,没有更多的可选方案,这个方案算是比 ...

现在能买的无非就3260,902,903,6221没啥意思了

网友C:
这个成本不小,来回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成本不小,来回运费。。

你说到点上了,没办法,32g的容量用吧太小,扔了可惜,本着绿色出行的态度,宁可花点钱改成能用的容量了,你懂的

网友:
数据能保存10年

网友D:
买个46XT U盘板,双贴435,读400写320 ,坏块管理还带全局均衡磨损和TRIM,还有4K,不比903好?
你都用NW435了还用903?

你这是2JZ装奥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46XT U盘板,双贴435,读400写320 ,坏块管理还带全局均衡磨损和TRIM,还有4K,不比903好?
你都用NW43 ...

喜欢903的原因,1是硬件写保护,2是量产方便,3是不支持tlc和扩容,4是相对便宜,最后一点最重要,用的多了有感情

网友:
现在SLC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如果SSD中用SLC闪存那就更吸引人了

网友E:
存点10-2g的文件还行
对于大于2g的 文件 fat32 就不行了
exfat吧 支持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存点10-2g的文件还行
对于大于2g的 文件 fat32 就不行了
exfat吧 支持有限。

exfat支持的不少了至少手机上支持就不错,另外苹果电脑系统开源系统基本上多开放支持的,我移动硬盘目前全部是转换exfat格式的这种可以手机连接互相复制,说XP不支持也可以提前打个exfat补丁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喜欢903的原因,1是硬件写保护,2是量产方便,3是不支持tlc和扩容,4是相对便宜,最后一点最重要,用的多 ...

现在46xt也有写保护板子了,用桥接来写保护,有实体开关,淘宝电子杂货铺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46xt也有写保护板子了,用桥接来写保护,有实体开关,淘宝电子杂货铺有 ...

已经买了,512g的,并且已经成功掉盘。小小的空间不利于散热啊

网友:
上个星期我也购入了几个SLC颗粒U盘64GB的,是微冷is903听说不错。也是准备收藏备用,家里U盘也是这几年更新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