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今天搞了个满脸黑

楼主(2020-04-15):
就不用文字来描述了,看图吧。这得多大的短路电流才能这样啊!估计还是近距离的短路。

楼主:
这是清理过后的样子,简单将柜体做了油漆

网友A:
2013年前后,我们630箱变万能式断路器烧断了一路,剩下两路还有电,烧着了,可吓人了

网友B:
这是红号站十千伏吧   有点意思

网友:
这电流真大

网友C:
金属性短路,相间弧光短路
误操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3年前后,我们630箱变万能式断路器烧断了一路,剩下两路还有电,烧着了,可吓人了 ...

这是开关柜,无着燃物,烧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红号站十千伏吧   有点意思

这是一个十千伏开关柜,短路炸了

楼主:
还好,没掀开关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性短路,相间弧光短路
误操作了吧

不是误操作。在一个漆黑的、狂风大作的黑雨夜,上帝一怒,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
喷的油漆会燃烧吧

网友:
黑!!真黑!!非常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3年前后,我们630箱变万能式断路器烧断了一路,剩下两路还有电,烧着了,可吓人了 ...

我们是低压侧把铜烧了,断路器的胶木啥的也着了,反正碳化变形了

网友:
我去,这场面看上去威力可不小哟

网友:
这是真空高压断路器,没伤到人就万幸吧~

网友D:
好可怕,要是现场有人就惨了

网友E:
小惊喜,我们上次调整高压计量回来,安装好后十千伏隔离合闸,直接把计量炸了,隔离直接烧没了,电力直接顶掉了。爆炸声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惊喜,我们上次调整高压计量回来,安装好后十千伏隔离合闸,直接把计量炸了,隔离直接烧没了,电力直接顶 ...

高电压短路好可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可怕,要是现场有人就惨了

现在都是无人值班,远程操作的

网友:
你这断路器三相上边的散热盖子都没拿掉,设备管理的够差的啊